动平衡机

楼主(2020-12-03):
公司需要一款动平衡机,动平衡机参数:
1、有效长度4000mm,直径300~400mm;
2、承重1.6吨:
3、转速1800转/分种;
4、万向联轴器
5、最小可达剩余不平衡度/每面(Emar)≤0.5g.mm/kg;
6、不平衡一次减少率≥95%
哪家有做支持一下,联系QQ67981945

网友:
我的理解动平衡是一种试验,比如对你的盘类零件做动平衡试验。要根据你需要作动平衡的零件伙伴机构要求来设计台架和配备电机,传感器(检测振幅),然后对你的零部件进行质量分配调整,使其达到动平衡(振幅在合理范围或者消除振幅)。

网友A:
进口还是国产?

网友:
推荐一个机床展看到的一个生产商,叫做上海剑平,网上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上海申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还是国产?

国产的

网友B:
最近正好接触类似的东西,1次去95%这个事好像不是很靠谱,一般都写90%,低的有85%;你这是工件4米长吗?自重都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好接触类似的东西,1次去95%这个事好像不是很靠谱,一般都写90%,低的有85%;你这是工件4米长吗?自 ...

谢谢提醒

网友:
二手8成新的能接受吗。。。

网友:
二手的能接受吗?国企下来的,质量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