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壳开门断电机构原理求助

楼主(2020-12-03):
公司要新做防爆壳子,以前没有经验,现在要求是要加装一个机构,转动手柄断电,同时后门子限位打开,现在是不知道内部具体结构是怎么样的,有做相同产品的大佬吗?求助

1

1

网友:
防爆的东西真是难处理。

网友A:
没有什么结构是「拆装」一次搞不懂的,如果不行,那就两次

网友(点评):
我记得我初中时候拆了电脑主机,然后装上去之后发现多了好多零件,结果还能用?没有影响,哈哈。

网友(点评):
那就再拆一次,说不定可以攒两台主机。

网友:
开门断电,就像个开关一样,实现方式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结构是「拆装」一次搞不懂的,如果不行,那就两次

身边没有,矿上都是正在使用的,不能轻易停机的

网友:
MA产品不都是这吗,开关断开后,才能打开盖。你这照片看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结构是「拆装」一次搞不懂的,如果不行,那就两次

以前学修车那会儿,每次拆装一次就剩下一些螺丝,但回想一下觉得都装了,不太重要的拆装部分,就直接把剩下的螺丝丢掉,以免被车主看见

网友:
我其实也是菜鸟,也不懂。好像听说电气有种叫自锁或是互锁的玩意,就是这个开关断开,那个开关接通。只是我这人总怕触电,这电呢也就总不通。你不如问问你家做电气的,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12-03 09:29没有什么结构是「拆装」一次搞不懂的,如果不行,那就两次
我很赞成大神的说法,都是摸索出来的!

网友B:
lz这是矿上的设备?

网友:
里面应该是一个旋钮开关(类似这样的),旋钮换成你的把手

网友:
是防爆开关带动里面个继电器,动力继电器就把总断路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是矿上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