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车轮子阻力计算的一些困惑

楼主(2020-12-03):
这个公式是厂家给我的,平面行驶阻力=小车总重量*滚动摩擦系数
但是根据我看不懂这个公式,有以下三点疑惑
第一,小车总重量为什么不是从动轮分担的重力
第二,还应该再除以车轮半径
第三,工况是空载启动,公式中没有体现启动时的静摩擦力
不知论坛有没有高人能给指点迷津

网友:
你有厂家不问,问别人,这逻辑不对啊。
再说厂家都用了好几年,人家不知道对错吗。
所以最后的问题是这公式到底是厂家给的还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点评):
人家才懒得理你呢你以为人家是老师啊

网友:
第三个问题:不说是平面行驶阻力吗?咋又静摩擦了?行驶和启动时两回事啊

网友(点评):
启动的一瞬间要克服静摩擦力,平面行驶阻力是任何工况都要考虑的

网友(点评):
平面阻力指的是匀速状态下的摩擦阻力,你想算从静到动,那是加速阻力,要看你单位时间加速值,楼主明白?

网友A:
阻力是主从动两个的合,一般是这样算的。

网友(点评):
理论上应该是只算从动吧

网友(点评):
车上载重10t,前后轮各承受5t,难道你只按5t载重算?那5t是自己飞的?

网友(点评):
四个轮子,从动轮两个,那就是5吨

网友:
你不问,那是你的问题;他不回答是他的问题,这点事你脑子拎不清吗

网友(点评):
问啦,根本不搭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力是主从动两个的合,一般是这样算的。

没那样分了呀

网友(点评):
没分,他是用总重量,不是从动轮上的分量

网友B:
(3)可以算静摩擦力,但那是极限摩擦力,大于静摩擦力车子就打滑了,与主动轮提供的牵引力相等,超过就打滑;(2)除以半径是想干嘛,算扭矩?扭矩也是摩擦力×轮子半径;(1)为什么只算从动轮分力,难道四驱车(没有从动轮)滚动摩擦阻力为0?
静摩擦系数算出来的是最大静摩擦力,实时静摩擦力是主动轮提供,与牵引力大小相等;就像推一个滑块,在推动之前,静摩擦力与你推力的大小相等,此时如果换成轮子,轮子就滚动了;超过最大静摩擦力,滑块就滑动了,此时换成轮子,轮子就相对地面打滑。想想不同的地面,极限摩擦力是不一样,越光滑的地面,极限摩擦力越小,越容易打滑。

网友(点评):
你知道的顶多中学水平

网友(点评):
笑死了。。。。。请指出问题,别一句中学水平就打发了。

网友:
平面行驶是纯滚动,只考虑滚动摩擦力,不考虑静摩擦力。

网友:
滚动摩擦的产生是由于物体和平面接触处的形变引起的。物体受重力作用而压入支撑面,同时本身也受压缩而变形,因而在向前滚动时,接触前方的支承面隆起,这使得支承面对物体的弹力N的作用点从最低点向前移,所以弹力N与重力G不在一条直线上,而形成了一个阻碍滚动的力偶矩,这就是滚动摩擦-摘自百度搜索

网友:
只能说厂家这个算法太糙,前面的好些定值都没用上!

网友(点评):
我更愿意相信是厂家有所保留 ๑乛◡乛๑

网友:
这种还是不如经验值靠谱,厂家都是失败后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网友C:
滚动摩擦力=正压力*滚动摩擦系数 我觉得厂家算的平面行驶阻力没啥问题,你用单个轮子分担的重力来计算,结果应该就是单个轮子上的行驶阻力。
你说的还要除以轮子半径,力为什么要除以半径呢,单位是N/m,算出来的肯定不是力了。轮子的滚动摩擦力矩(单位N*m)除以轮子半径(单位m)的结果才是摩擦阻力
你有实物的话可以验证下,理论阻力才60度牛,用个拉力计在平地上匀速拉一下,看看实际多少,和理论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点评):
厂家用的是总重量乘以摩擦系数,用单个轮子分担重力来计算你会发现随着轮子数量不一样,计算的结果也不一样 。 至于除以半径是古典的算法

网友:
是轨道小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动摩擦力=正压力*滚动摩擦系数 我觉得厂家算的平面行驶阻力没啥问题,你用单个轮子分担的重力来计算,结 ...

不管什么算法,力的单位是N,计算结果的单位不是N的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可以算静摩擦力,但那是极限摩擦力,大于静摩擦力车子就打滑了,与主动轮提供的牵引力相等,超过就打 ...

笑死了。。。。。请指出问题,别一句之后中学水平就打发了。

网友:
问题的关键点在于,你凭什么认定只有从动轮才受到滚动摩擦力。请你自己去查滚动摩擦的物理含义。

网友:
把概念弄清楚了,再讨论吧

网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1554873

网友(点评):
很有价值,蟹蟹

网友(2021-06-11):
楼主可以分享你的这个文件给我吗,我最近也要算这个,也有一些困惑,
另外你说的问题:
1,总重量,就是整个需要运动的轨道小车的重量,说不需要分开到各个轮子上计算,也不分主动还是从动轮,分开算的就是一部分而已,不能反应整体的受力,也没必要;
2、跟半径相关的应该是计算电机输出力矩,这一个应该是校核电机时候用到(个人认为是这样,不太确定);
3、这个公式计算的是平面行驶的阻力,理论上就是匀速运动的状态,静摩擦力是在静止和刚启动时候的;
我也有一些疑问,这个公式算出来的是平行行驶阻力,好像也是轮子受到的阻力的力矩,在计算轮子驱动力矩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和轮子的半径进行计算的,我不明白阻力和力矩怎么是同一个(当然可能是我理解本来就不对,希望有朋友也给我解答一下)
下面有个参考的资料,就是我不怎么看得懂,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完整专业的
我没有权限放链接。。。。名称是  换模小车驱动力矩及功率计算,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