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了解2614B560皮带与2614B655皮带的区别吗?

楼主(2020-12-03):
我们一台机器上的铂金斯的皮带断了,急需更换,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皮带型号上数字和字幕的意义吗?还望不不吝赐教

(照片上传了之后为什么是倒着呢

网友:
是承载能力吗?猜的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为什么不去问问店家。

网友:
这是三角皮带,B型的。应该是皮带长度不同。相差5mm

网友:
手机照片上传社区之前可先放在电脑桌面上,看看是否颠三倒四,是的话可在桌面上纠正,不然发到社区就撤销不了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照片发到其它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时在桌面上又看不清,打开又不会有问题,不知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工况负载大的不要在淘宝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