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能算下这个结构能承受多重吗

楼主(2020-12-03):
对于承重方面什么都不懂,有大佬能帮忙算一下吗

网友A:
大兄弟,你这数据不全,推荐你看下《钢结构设计手册》第12节“工作平台结构”,里面有详细的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兄弟,你这数据不全,推荐你看下《钢结构设计手册》第12节“工作平台结构”,里面有详细的步骤

我啥都没接触过,也不会呀,但是现在老板要我弄出这个平台能承受多重的东西,

楼主:
这是二维图,有大佬能帮算下能承受的重量吗

网友B:
斜筋没焊,这样的材料做好结构每平方2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筋没焊,这样的材料做好结构每平方2吨没问题

大佬能写一下怎么算出来的吗

网友:
你这个是计算支撑立柱的稳定性,你把总重力均分到每一根立柱,计算立柱的稳定性。计算之后安全系数放个5到10倍,再看看是不是符合要求。

网友:
各设备的重量,位置,钢结构平台的尺寸,最好能把你模型提供。

网友:
做simulation受压杆件屈曲分析。

网友:
大哥,悠着点,这不是闹着玩的,除了载荷还有稳定性也要考虑呀,你机台的分布位置,是否室内,震动,动静载荷都有影响吧,光考虑承重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