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切力如何计算

楼主(2020-12-03):
想做一把剪钢板的剪刀,剪0.8mm的304不锈钢板,采用气动和液压作为动力哪个好呢?如何计算剪切力好用来匹配气缸或是液压缸?谢谢!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钢板宽度?建议冲床

网友:
楼主要做飞剪剪切钢带吗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12-03 14:51钢板宽度?建议冲床
冲不了的,只能剪????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12-03 14:58楼主要做飞剪剪切钢带吗
我要剪的结构有点麻烦,但能剪板就行

网友:
不知道宽度也没法计算,气动力不足剪薄的窄条还可以,液压倒是力大频次高不了

楼主:
|一入非标深似海发表于 12-03 18:11不知道宽度也没法计算,气动力不足剪薄的窄条还可以,液压倒是力大频次高不了
剪口长度最长的80mm左右,当然不是一剪完事的。剪刀一个行程只能剪2-3mm,要重复循环运动剪到需要的长度。

网友:
回个题外话,安徽博望 当涂 马鞍山这三个地方生产的剪板机刀具占据了很大的市场比例

网友:
气动不稳定,还是液压系统适应于动态剪切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