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绕轴承旋转灵活性与那些因素有关

楼主(2020-12-03):
如图圆盘状物体A与B外径相同、转动惯量相同,分别绕外径不同的轴承旋转。现实情况中,对物体A、B分别施加相同的力F,但两物体转动灵活性完全不同,A会很快停止旋转,B可以转动很久。
是什么原因?
物体A与B受到的扭矩T=FR,还是T=F(R-r)?
物体绕轴承外圈旋转与绕圆心旋转有区别吗?

网友:
因rA>rB, 所以 摩擦阻力矩TA>TB ,A先停止。

网友:
绕轴承旋转,严重的病句

网友:
摩擦、转动惯量相同明显差很多。

网友:
大轴承和小轴承受到的摩擦力的力臂不同,A的摩擦力矩大于B的摩擦力矩。

网友:
人越张扬,阻力越大

网友:
初始做功全部转化为摩擦力做功生热,平放的情况简化为
w=f*s=umg*s=umg*2πr*n
在不考虑重量差异的情况下,转过的圈数和半径成反比

网友:
因为B的惯性更大,没有动力也会在惯性的情况下持续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