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双排链轮的链条应该怎么张紧呢

楼主(2020-12-03):
链条不紧,就会咔咔咔的响

补充内容 (2020-12-3 17:01):
其实中心距是45

补充内容 (2020-12-3 17:12):
就是链条会松下,紧下,就会卡卡的响,拿手放在滚筒上给它个力,就不会响了

补充内容 (2020-12-4 15:10):
其实最想知道,在滚筒不受力时,有点松的链条,咔咔的响怎么解决才会不响呢,就是自己听着有点不爽

补充内容 (2020-12-4 17:20):
嗯,我是九个短链条连接的,再加一根长链条连接电机的

网友A:
中心距太短了吧。剪短一节节在加个半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距太短了吧。剪短一节节在加个半扣吧。

这是最小距离,不是中心距

网友B:
楼主是准备选用两条链条?
那又为什么不选用双排链呢?

网友C:
距离太短了,这个距离为什么不直接用齿轮呢?如果要用链条,滚筒的安装端就不能是孔,而是槽,再通过活动端用螺丝拉紧。如果对滚筒间距有要求应该用一些硬连接方式,像蜗轮蜗杆(底下一条蜗杆轴直连,滚筒上装蜗轮)、齿轮来连接传动

网友D:
节距没算好吧,这样用看看

网友(点评):
我画这个示意图是链轮链接示意图,不是链条连接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太短了,这个距离为什么不直接用齿轮呢?如果要用链条,滚筒的安装端就不能是孔,而是槽,再通过活动端 ...

还没在实际中用过齿轮呢,只用过带轮链轮,齿轮也大了会撞上面的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距没算好吧,这样用看看

我就是这么装的,加一节又长了,半节又短了

网友(点评):
链轮最好一个传一个,你这两条链条带这么多,涨不紧会跳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准备选用两条链条?
那又为什么不选用双排链呢?

是两个链轮用一根链条的

网友:
增加个涨紧轮机构吧,可以调节链条的松紧

网友:
基本上无解,多跑跑上了油能好点。

网友E:
这种设计  中心距都是算好的 设计里也有标准  链条偶数节   下差个0.1-0.2。我们经常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设计  中心距都是算好的 设计里也有标准  链条偶数节   下差个0.1-0.2。我们经常这样用

就是算到偶数节,让链条长个0.1-0.2吗,那下次我也这么算

网友F:
节距不好控制,能上涨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节距不好控制,能上涨紧不

链条很短的

网友:
一般的链传动,本身就不能作为相对精密的传动场合,节距计算好,实际使用中链条还会越拉越长,实在不好张紧,考虑加个导向摩擦条,托住链条。

网友:
我们搞链条,这个不好调整了,只能用半接头。

网友G:
我们公司这种双排链轮辊筒都是不张紧的,中心距定好,链条为偶数节就好了,比如12A13齿我们用的是219中心距,节数是36节,至于时间长链条变长,通常换链条就好了,给客户发点备品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这种双排链轮辊筒都是不张紧的,中心距定好,链条为偶数节就好了,比如12A13齿我们用的是219中心距 ...

06B我用了19节😂当时不知道要偶数节,以后再做我就算成偶数节

网友:
这个链条长度选择要精心计算,因为这种是没法加涨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在实际中用过齿轮呢,只用过带轮链轮,齿轮也大了会撞上面的板吧

你用齿轮要有一个中间轮,大齿轮就和现在的链轮一样大,然后再装一个小齿轮作为中间传动用,这才能同方向传动

网友H:
有在拆垛机上看到过这个结构,公司当时想仿一台

网友:
这个链条因为链轮的问题,涨紧很难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算到偶数节,让链条长个0.1-0.2吗,那下次我也这么算

是让中心距短个0.1-0.2吧,链条节距是国标的,一般不会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在拆垛机上看到过这个结构,公司当时想仿一台

你说的拆垛机是拆什么的?

网友:
考虑从轴承座下手?

网友:
要是用1根链条从头传到尾肯定是要跳齿的,最好是一圈一圈的传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节距没算好吧,这样用看看

我们现场就是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
中心距做成稍微可以调节的,不要那么松

网友(2022-03-11):
这属于链条带动滚筒的传动,物流系统中很常见。张紧的方式不适用,一般在链条下面使用标准的塑料托板,使链条和链轮啮合。只要在马达传动部分张紧就可以了。

网友(2022-04-14):
可以在下方加涨紧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