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箍紧固结构计算问题求教

楼主(2020-12-03):
根据GB150.3中280页C.7卡箍紧固结构中的计算都是以C.7.3.1中内压引起的轴向力为基础再往下计算的,但是标准上是计算平盖的情况,其结果是密封部位的面积和压力的乘积,那如果将平盖改为封头的话是否需要将平盖的面积更改为封头的内表面积与直段面积之和呢?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平盖法兰上的受力计算。但是,封头的计算和这个不一样,在150中有关于封头的计算。自己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平盖法兰上的受力计算。但是,封头的计算和这个不一样,在150中有关于封头的计算。自己先看看。

我是想问卡箍紧固结构如果把平盖换成封头后各个部位的计算还一样吗?我只是把封头厚度单独计算就可以了,卡箍紧固结构的其他位置还是按平盖计算,是这样么?

网友:
这种能不能实测一下,拿到实物后用拉力测试仪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