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中弹簧第二个点无法添加求助

楼主(2020-12-03):
本人在联系仿真,在机械-弹簧中添加弹簧时无法选中第二个点,请大神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你的2个零件属于同一个body吧?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个零件属于同一个body吧?不能动。

我是画了两个零件装配了的,请问要怎么操作才能让他不是一个body?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设置成分析模块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有设置成分析模块的部件??

修改了一下装配时元件项的约束,现在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