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能不能把设计树中一个或几个文件夹内特征或实体批量隐藏?

楼主(2020-12-03):
实体太多,一个一个隐藏太麻烦,能不能批量把一个文件夹内实体都隐藏?我选中文件夹,右键没有隐藏

网友A:
你按ctrl键选择不就好了

网友:
按住shift   一头  一尾    全选,右键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ctrl键选择不就好了

鼠标选实体?我的意思主要是对文件夹操作,实体太多,几十个,选起来太累

网友:
学习了,看来要多用用ctrl 和shift键

网友B:
模型树里不能直接点文件夹右键隐藏的,因为模型树里是特征。最好是在实体清单里把实体加入一个文件夹,那就可以右键批量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树里不能直接点文件夹右键隐藏的,因为模型树里是特征。最好是在实体清单里把实体加入一个文件夹,那就 ...

谢谢大神

网友:
或者隐藏掉不需要的大部分零件,再用框选的方式去选择!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04 17:00或者隐藏掉不需要的大部分零件,再用框选的方式去选择!
要显示的也很多,鼠标选择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