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电机制作转盘问题

楼主(2020-12-04):
四工位的转盘机器   对于定位要求不是很高  用分割器感觉有点小贵。  现在想用减速电机带刹车加同步带制作一个。 是否算出圆盘加治具的惯量即可,比如一个工位的分割时间为1秒不到   圆盘用500mm后20的钢材做  刹车电机能刹的住车吗 精度大概能达到多少。有经验的大哥大姐指点下

网友:
我了解的刹车电机不是刹车用的,是断电保护才派上用场的,不要寄希望于电机给你刹车了,最稳的是靠机械定位

网友A:
感觉会出问题。至少用段时间就会出问题。还是搞个槽轮定位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会出问题。至少用段时间就会出问题。还是搞个槽轮定位比较可靠。

感觉也是   如果那么简单做分割器的就没饭吃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也是   如果那么简单做分割器的就没饭吃啦

肯定没饭吃,我画了个槽轮六分度模型,网站给我补贴2块钱,我卖几十块钱,估计你们直接找网站要可能免费打包。又不是什么高精尖,难不成有白痴拿着机械原理申请专利?有人既然想我没饭吃,大家没饭吃。大老板要让你们机械行业玩完,它就得玩完。转行吧,天天上这儿表演,也不累

网友:
预算不够你可以买二手分割器啊,或者你找便宜的分割器也是有的

网友B:
很多国产的凸轮分割器价格并不高,考虑时间成本和可能遇到的设计错误、返修等等比起来,淘宝一个分割器要省心多了。何况500mm的20钢盘也不小了,速度也不是特别低,与其考验减速机和刹车系统,不如用现成的凸轮分割器

网友C:
圆盘用铝板做不行么

网友:
刹车电机不是你这样用的。是断电保护才用的。

网友D:
负载多重?转盘看起来都不轻,估计负载也不轻,这个惯量算起来不小啊!
1s一分割?工位多了,频繁启停?普通电机扛不住,刹车磨损、发热是个问题!
有两个案例可以参考一下:
1. 双工位转盘,直径约800,单边负载约200Kg,工位切换时间约10s,精度1左右,采用交流电机+减速机,转盘圆周开槽,用三角带驱动,到位前预减速,阻挡挡停。
2.后升级为气缸+齿轮齿条驱动,正反转,油压缓冲器+阻挡。
速度慢、精度不高,工位少,可以借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多重?转盘看起来都不轻,估计负载也不轻,这个惯量算起来不小啊!
1s一分割?工位多了,频繁启停?普 ...

我是突发奇想的  还是用分割器吧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国产的凸轮分割器价格并不高,考虑时间成本和可能遇到的设计错误、返修等等比起来,淘宝一个分割器要省 ...

是的  突发奇想的问题  还是用分割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盘用铝板做不行么

是用铝板做的  钢板太重了   突发奇想的问题还是用分割器吧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
这个转盘最好是减重,这样转盘制动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以考虑用铝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