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编辑特征时没有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20-12-04):
打开某个文件,我编辑里面的基准面特征,软件没有响应,然后强行退出,再次打开软件,点击打开按钮,出现的文件夹不是刚才崩溃时的文件所在目录,
这个是不是bug?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
是BUG,然而你用D版,这些不是得默默忍受吗

网友A:
这叫bug吗,学个特么新名词就到处乱用,你怎么不问问为什么别人不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bug吗,学个特么新名词就到处乱用,你怎么不问问为什么别人不出毛病

首先,我不确认是不是bug,所以才来问;其次,你的态度有问题,建议管理员封杀!

网友:
那个是自动保存的临时文件夹,当然不是你的文件夹

楼主:
|811359242发表于 12-04 10:07那个是自动保存的临时文件夹,当然不是你的文件夹
不是临时文件夹,是没有发生崩溃时,其它文件的目录,一旦出现崩溃,软件就记不住最新打开的目录了

网友:
盗版都有这种情况,我这边用的破解版UG,经常用着用着就崩掉,闪退!搞的我不得不养成5分钟每次保存的习惯!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05 15:08盗版都有这种情况,我这边用的破解版UG,经常用着用着就崩掉,闪退!搞的我不得不养成5分钟每次保存的习惯!
保存一般还是要的,我这个问题出现后好几次都不行,根本就不能编辑了,软件抽风,说不好过几天就可以编辑了,上次家里的电脑也是这样,后来不知道第次就可以编辑了,当天多少次都不行,快崩溃了

网友:
换个版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