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插装发阀芯材料选择

楼主(2020-12-04):
网上资料:
二通插装阀材料:阀芯一般是轴承钢(GCr15)阀芯,加工成形后淬火,硬度应该在HRC60以上。阀套42CrMo,硬度达到HRC40~45.
《二通插装阀控制技术》中讲到锥形阀套的阀口会被压出0.2-0.5宽的密封带。如果按照上面硬度配置看,主要是低硬度的阀套被磨损或变形。对于阀套有没有其它材料或表面处理方法

网友:
不变形怎么密闭啊

楼主:
按照图示角度约为45度,带宽0.5mm,到顶点距离0.25mm;密封产生变形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图示角度约为45度,带宽0.5mm,到顶点距离0.25mm;密封产生变形没有这么大吧。

我个人觉得阀芯与阀套之间的接触一开始是线接触,因为加工精度肯定没那么高,可以直接靠面接触来密封。具体看使用压力,线接的位置有稍微变形,从而下一条线接触,也许会产生很多个线接触集中在变形带,,就是面接触了,而且也可以密封住了。只要在塑性变形内应该不会破坏啊,会不会是不够光滑?更换其他金属材料也一样的,橡胶+金属达不到这个密封等级吗?

网友(点评):
反正没图,瞎72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阀芯与阀套之间的接触一开始是线接触,因为加工精度肯定没那么高,可以直接靠面接触来密封。具 ...

百科的图片。是和制作厂家讨论采用哪种阀口就没有配图。

网友B:
|642093071发表于 12-04 16:03 本帖最后由 642093071 于 2020-12-4 16:13 编辑

百科的图片。是和制作厂家讨论采用哪种阀口就没有配图。

往往结构方面对于零部件的磨损影响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往结构方面对于零部件的磨损影响会更大!

对于结构来说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