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这门框能做出来吗

楼主(2020-12-04):
门的俯视图,1mm钢板,能做出来这门嘛 ,焊接?

网友A:
做一下不就知道啦,又没尺寸,谁知道你做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下不就知道啦,又没尺寸,谁知道你做啥样的

大佬,折弯尺寸在这里,是折弯之后再焊接嘛,看着有点奇怪

网友B:
折弯后再焊,封闭图在对接地方再焊一道。薄板焊接刚度不好的地方,在里面用小角钢加背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折弯尺寸在这里,是折弯之后再焊接嘛,看着有点奇怪

有啥奇怪的?你这两处尺寸没有问题。1mm板很厚了,设备门基本不会有问题,你没有长宽尺寸,不太清楚你强度。大长或太宽,强度不够的,需冲或焊接加强筋

网友:
批量是模压门框,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奇怪的?你这两处尺寸没有问题。1mm板很厚了,设备门基本不会有问题,你没有长宽尺寸,不太清楚你强度 ...

感谢回复,钣金新手正在学习中,这个门高有2m,宽0.8,,上下两头用塑料件封口,一般焊接线要放在哪里,来回开门受力肯定不行,应该怎么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后再焊,封闭图在对接地方再焊一道。薄板焊接刚度不好的地方,在里面用小角钢加背筋。

学到了,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冲压成型再焊接。不折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钣金新手正在学习中,这个门高有2m,宽0.8,,上下两头用塑料件封口,一般焊接线要放在哪里, ...

接缝一般远离受力点,下面是我无聊时画的一模型图,下面这是焊接加强筋,当然你也可以搞其他形式

下面的门当时用的板是零点几的,怕强度不够,黑色部分是冲的凹。为了漂亮点,搞了点曲之八拐的弯。

以上的方式都可以做加强用,但具体加强哪里,如何加强还是要根据你的应用场景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缝一般远离受力点,下面是我无聊时画的一模型图,下面这是焊接加强筋,当然你也可以搞其他形式

下面 ...

门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缝一般远离受力点,下面是我无聊时画的一模型图,下面这是焊接加强筋,当然你也可以搞其他形式

下面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后再焊,封闭图在对接地方再焊一道。薄板焊接刚度不好的地方,在里面用小角钢加背筋。

谢谢,小角钢加背筋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小角钢加背筋是什么样的

小角钢的平面点焊到钢板里面,增加钢板刚性。

网友C:
还是得对接,里面要填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对接,里面要填东西。

中间是空的,两头是塑料件封口,可以实现吧

网友D:
折弯以后封焊起来,再把焊道打磨,抛光,看起来就像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弯以后封焊起来,再把焊道打磨,抛光,看起来就像是一体的!

网友(2021-01-28):
学到了,钣金加工

网友:
你这是门扇,你问的门框??????做门扇,你可以整个图分成2块,在隐蔽位置留焊缝。至于怎么分你自己看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