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零件名称和明细表中的名称不同怎么办

楼主(2020-12-04):
用替换零部件把不同屁股的螺钉都用内六角螺钉替换了。但是出现图中的情况,零件名字变成:内六角圆柱头螺钉M6X25(M6X20<显示状态-2>)。明细表中的螺钉的名字是:内六角圆柱头螺钉M6X20。实际的零件是M6X25,这要怎么调整过来

网友A:
配置属性下面选择在明细表显示的名称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属性下面选择在明细表显示的名称选项

厉害,果然管用。

网友:
一楼正解,这种表格没法自动更新着实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