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关于气管接头的问题

楼主(2020-12-04):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现在两个真空吸盘并联在一块,公用一个真空发生器,但是吸盘靠得很近,金具顶部是M5内螺纹的安装孔用来安装接头,两顶部螺纹孔距离只有18mm,想问下怎么样用哪些接头,怎样接气管比较美观,目前就是想的右边L型的两通,左边三通,但是这样气管弯起来了

网友A:
但凡有一张图片,我都不会这么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凡有一张图片,我都不会这么懵逼

已发图,

网友:
距离太近了不好配管。从开始分支的地方把距离拉开不行吗?

网友:
离远一点的地方接三通

网友:
我们一般先用两个L形的朝向同一个侧面引出来

网友:
气用歧管可以不

网友:
这种行不?

网友:
气动快插接头,Y型三通

网友:
加一,两个L型,侧面接出。前面再接一个Y三通

网友:
就是Y型三通

网友:
MISUMI 小型管接头

网友:
真空气路还是用金具那种插管路的接头比较合适。

网友:
气管这玩意是活的,只要能连接上,怎么接不都行吗,又不是加工件,,,,,,,不美观的话,用扎带绑一起不就完了

网友(2021-01-19):
快插肯定是不行的,漏气,要用快拧,或卡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