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输入双输出齿轮箱,1:1,帮忙看下哪里有?

楼主(2020-12-04):
单输入双输出齿轮箱,1:1
要求间隙尽量小,
谢谢!

网友:
T型行星减速机就可以。

网友:
螺旋锥齿转向器

网友:
哈哈,朝向挺关键吧

网友:
接楼上功率、转速也很重要。

网友:
楼主可是想找类似于这种?

网友:
双输出两轴角度垂直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