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滚珠丝杠的一种使用方法

楼主(2020-12-04):
社区的朋友们下午好,如图所示,一般滚珠丝杠两边配2根导轨。如果不配导轨的话,中间丝杠装工装会左右摇晃。 我想请问各位,滚珠丝杠我后面接的手轮控制行程,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法不装导轨,能让丝杠上的工装不左右晃动吗?

网友A:
低成本一般意味着精度要求低。。。。。。

楼主:
主要我看滑轨也挺贵的,一套100多,左右两边就2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一般意味着精度要求低。。。。。。

反正是手轮控制行程,精度没那么要求,只是单单丝杠会左右晃动。

网友B:
把直线导轨换成导柱+直线轴承的形式,能省一点点;

滚珠丝杠不装在正中心,装在一侧,线轨装在另一侧,可以省一根线轨。

网友C:
导轨一套一百多也嫌贵。
那考虑一下用圆棒导向吧。
或者用比较次一点的导轨。
实在不行底板上开个槽,丝杆螺母上搞个凸起,就当导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直线导轨换成导柱+直线轴承的形式,能省一点点;

滚珠丝杠不装在正中心,装在一侧,线轨装在另一侧, ...

我也这么想的,旁边弄2根直线轴承。估计成本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轨一套一百多也嫌贵。
那考虑一下用圆棒导向吧。
或者用比较次一点的导轨。

旁边用直线轴承来导线也可,就是有个疑问,2个直线轴承和丝杠上轴承,上面锁个支撑板,这3者高度需要一致吧,差一点不太好调节高度

网友:
要圆轨导轨,加基坐的

楼主:
感觉直线轴承左右两边有些占空间,可否有更小型的一些装置呢

网友:
顺带说一下,既然你说精度不需要太高。那要再降低成本,你可以最底下的大板结构改一下。你现在大板上凸出来两个长条状的块块,其持完全可以做成三个零件,因为做成一个零件的话,那铣起来加工费和材料费肯定会贵一些的。

还有一点,你既然想用导向轴+直线轴承的方式,那你得做好心理准备,设备运行起来必定会发生晃动,直线轴承和导向轴的配合没那么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直线轴承左右两边有些占空间,可否有更小型的一些装置呢

不用带法兰的直线轴承,用直柱型的,箱式也可以就是有点贵。

网友(点评):
你要是还嫌大,我只能建议你用无油衬套了

网友:
用手轮图便宜的话,省心一点的用一根光轴配直线轴承,另外丝杠固定座可以自己拿轴承做

网友D:
用两个导向,要比直线导轨便宜,或者要求不高用一根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带法兰的直线轴承,用直柱型的,箱式也可以就是有点贵。

求问下呢,两边直柱型轴承怎么跟中间的丝杠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导向,要比直线导轨便宜,或者要求不高用一根滑轨

看了下,还是用滑轨算了,淘宝买几个国产的

网友E:
你那不是左右晃动,只有一根丝杠,丝杠螺母是旋转的。你只要防止丝杠螺母旋转就好了。最简单的装个随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不是左右晃动,只有一根丝杠,丝杠螺母是旋转的。你只要防止丝杠螺母旋转就好了。最简单的装个随动器

随动器以前没用过,是凸轮随动器吗? 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下随动器安装和调试方法呢,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问下呢,两边直柱型轴承怎么跟中间的丝杠连接呢?

做个加工件包住直线轴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加工件包住直线轴承即可

可能我说的粗略了,因为丝杠中的轴承会旋转,也带动了上面固定的工装旋转,主要就是防止丝杠旋转。 我看楼上回复说用随动器能解决,一直没明白再怎么弄,您可以帮我参考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随动器以前没用过,是凸轮随动器吗? 能不能详细的讲解下随动器安装和调试方法呢,谢谢啦

你比较有趣,没用过随动器,用轴承好了。其实你铣个槽,用个销子导向也行,我只是怕你销子磨损比较快,所以装个轴承。你要装个轮子也行。既然要求不高,还讲究什么调试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比较有趣,没用过随动器,用轴承好了。其实你铣个槽,用个销子导向也行,我只是怕你销子磨损比较快, ...

就是要求丝杠中的轴承不能旋转,一点都不能,我想实在不行,2端装个便宜的滑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求丝杠中的轴承不能旋转,一点都不能,我想实在不行,2端装个便宜的滑轨?

你搞错了,丝杠中的轴承怎么可能不旋转,它不转,你丝杠怎么转。丝杠不转,你螺母怎么动呢?真不知道你的要求,你可以用抽屉导轨,当然我觉得你也可以不用滚珠丝杠,用螺杆是不是也能达到你要求。最重要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搞错了,丝杠中的轴承怎么可能不旋转,它不转,你丝杠怎么转。丝杠不转,你螺母怎么动呢?真不知道你的 ...

额。我表达有点问题,1楼的图里是一种丝杠机构,两边有滑轨导正,如果没有这2边的滑轨,丝杠中间装的板就会左右摇晃。 我想的是不装两边滑轨能让丝杠中间部分保证平稳运行,不左右摇晃么。

网友:
左右两边装光杆,滑来滑去没问题,就是精度有点低,看你能不能接受

网友:
用现成的直线引动器啊。

网友:
用万向球看看是不是可行

网友:
你工件的晃动指的是丝杆自身转动带来的吧?那样你可以设计一个导向槽或用个光杆做导向,就限制死了不会晃了。但是友情提醒啊,丝杆最少不要承受径向的力,要不然丝杆用不多久的

网友:
直接特对铁就行了,侧面加个轴承

网友:
直接用2块铁条做导轨也没有问题,如果你会点铲刮,拓红手工配一下,精度也很高

网友:
便宜不。

便宜不。

便宜不。

网友:
不配导轨没有导向负载,肯定会侧翻的!

网友:
那你不加滑轨,直接加4个小轱辘,要不轱辘也不加,直接放在两个滑轨台,让它硬碰硬,

网友:
国产导轨真不贵,一套几十块;
行程精度高不高?用手揺的话是否考虑用T型螺杆

网友:
贵的不是导轨而是丝杆吧?

网友:
直线光轴

网友:
不用标准的东西,那就自己加工零个来限制自由度,但是一个对加工件精度要求高一点,另一个难调顺

网友:
承载力不大的话,可以用比较薄的直线导轨,装在丝杠正下方,一些模组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直线导轨装在丝杠下面也可以

网友:
换成普通丝杆成本还能更低点

网友:
你要低成本,国产滑轨,国产螺杆走起,价格美美哒,质量呵呵呵

网友:
心轴加直线轴承啊,心轴加干式轴承更省。

网友:
丝杆只能承受轴向力,不能承受径向力,必须要加导向去承受径向力。其余自己考虑吧

网友:
在两侧安装两根可调节松紧度的扶正杆,应该会方便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