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拉伸模清洁机构

楼主(2020-12-04):
各位老哥,有没有做过冲床拉伸模清洁装置的,就固定在冲床下模板上的,主要清洁铁屑啥的。

有的话,给小弟一些指点,如果有3D更好了,现在没头绪怎么搞。

网友A:
你这个冲床的废料是乱飞还是只朝一个方向飞啊,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笼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冲床的废料是乱飞还是只朝一个方向飞啊,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笼统

应该拍个视频看看现场。

网友B:
清洁机构增加风力吹气,风力越大,清理的越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洁机构增加风力吹气,风力越大,清理的越干净!

废料是乱飞的。我就是想问问一般情况下,不用人工清洁的话,用的是刷子还是吹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料是乱飞的。我就是想问问一般情况下,不用人工清洁的话,用的是刷子还是吹气。

最好拍个现场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