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的产品结构设计, 利边不可倒角不可踏边, 怎样CNC铣削出来没有毛刺

楼主(2020-12-04):
变态的产品结构设计, 利边不可倒角不可踏边, 怎样CNC铣削出来没有毛刺

网友A:
按照形状,分层铣削,边线整成0.1圆弧角试试

网友B:
上磨刀。。。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的啥啥啥限制了我的啥啥啥。。。

机加工的,看着要求,能接就接。觉得离谱的,说明你不该接。不论是图纸问题,还是你的加工能力问题。。。

网友C:
可以用化学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形状,分层铣削,边线整成0.1圆弧角试试

不可以有圆弧角,一定要保证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化学去毛刺。

能在CNC上面搞定吗

网友D:
那个啥啥啥真限制了你的想像力。什嘛叫直角?什嘛叫圆角?所有的圆角都不是圆角,所有的倒角也都不是倒角。所有圆角又都是圆角,所有倒角又都是倒角。肉眼看不见的叫什么角?未注圆角,倒角按什嘛标准实施?你是做机械的,死板的按教条,你可以找他要未注圆角倒角标准。灵活的,你可以搞个肉眼看不见或者肉眼识别不了的角。看问题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不同。不要说人家的设计奇葩,他可能认识没那么清晰,但你应该明白才好。

网友E:
直接线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啥啥啥真限制了你的想像力。什嘛叫直角?什嘛叫圆角?所有的圆角都不是圆角,所有的倒角也都不是倒角。 ...

是个精密小零件,OQC CCD放大70倍全检出货,有一点踏边倒角边都不行,客户说会影响功能性

网友(点评):
那你就把毛刺留着给他自己倒好了。CCD放大70倍检倒角?有点逗,CCD自己放大的图像还是锯齿状的呢。要不,你最后那到工序弄到显微镜下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线割出来

量产产品,MIM胚,CNC精修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磨刀。。。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的啥啥啥限制了我的啥啥啥。。。

我只是个打工的啊 你懂的

网友:
把棱边处理成很小的圆角,再去加工。

网友:
最好是产品设计成有R角,不然怎么样都会有毛刺。。。

网友:
不知道做钝化行不行

网友F:
人家做刀用的要利角你说人家变态,你也太有才了,人家要磨床加工的,你非得用铣的,你这不是硬跟自己过不出吗

网友:
这对设备要求就严格了,杂牌机根本加工不了

网友:
这个外围一把刀到底走出来,就是直边也不会有批锋毛刺的

网友G(2021-02-07):
跟客户沟通,是不是必须锐边,不能倒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做刀用的要利角你说人家变态,你也太有才了,人家要磨床加工的,你非得用铣的,你这不是硬跟自己过不出 ...

量产项目,MIM胚+CNC精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客户沟通,是不是必须锐边,不能倒钝?

是量产项目,MIM+CNC工艺, 这个产品是接别人的单,不知道前期他们开发阶段是不是脑袋装了死, 后面我了解到他们前期开发阶段既然没有给客户提建议,客人图档是怎样就怎样, 现在量产了还是我第一次跟PM提出需要加倒角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