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费用计算

楼主(2020-12-04):
不知道这活能不能做,以前没有做过。不会报价格

网友:
这种活也就10-12一公斤,,,,,比较猛的见过报价9块的,结果亏得一塌糊涂。

网友:
按照我接触到的经验,以现在的人工成本,一般是材料费的两倍报价,例如你材料回来是4.5,那你开票出去就得5.5,这还是成本价,加上人工就是11块一公斤。而且你这个还要焊一个角度,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A:
我们对于焊接件的粗略报价方法是:工料对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对于焊接件的粗略报价方法是:工料对半。

有没有根据焊缝长度来报价?

网友:
不要报太低了,否则只会是恶性竞争!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2-05 08:03这种活也就10-12一公斤,,,,,比较猛的见过报价9块的,结果亏得一塌糊涂。
我报了8.2块,对方都的价格偏高了。

楼主:
|不变の永远发表于 12-05 23:12按照我接触到的经验,以现在的人工成本,一般是材料费的两倍报价,例如你材料回来是4.5,那你开票出去就得5.5,这还是成本价,加上人工就是11块一公斤。而且你这个还要焊一个角度,那就更麻烦了
今年的活都不好做价格报高了不行,报低了赚不到钱只能保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的活都不好做价格报高了不行,报低了赚不到钱只能保本。

焊接本来就是薄利多销的活,没事做当做养工人都要先保本再说,这一行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