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输出力计算问题

楼主(2020-12-05):
盖子重20kg,需要翻转90°,气缸与水平面23°,如图,请问气缸需要多大的力撑起盖子,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估计最少也要150kg吧,不确定是否正确,等大佬来解答一下

网友A:
顶起瞬间需要力最大,大约77kgf,气缸按50直径,0.5mpa算,大约出力98kgf。保险起见可以选63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起瞬间需要力最大,大约77kgf,气缸按50直径,0.5mpa算,大约出力98kgf。保险起见可以选63缸.

350是气缸固定的点,不是盖子受力点吧?盖子受力点180,力臂少了一半,力要翻一倍吧?

网友(点评):
350xsin23.8

网友(点评):
好吧,是我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起瞬间需要力最大,大约77kgf,气缸按50直径,0.5mpa算,大约出力98kgf。保险起见可以选63缸.

你这公式写得太快了吧,哪个F什么等pi*d/4乘P,是哪种气缸?你不应该问问这楼主么?况且人家只问你力多大,没让你选气缸,甚至没告诉你用的是单作用还是双作用的,这么快把包袱抖了,小心失业快哟。

网友B:
你这个图画得有问题,气缸这样放,你的盖子根本到不了这初始位置。180,75是初始位置,那躺着的那块板算啥?

网友:
|譬如朝露发表于 12-05 11:58
你这公式写得太快了吧,哪个F什么等pi*d/4乘P,是哪种气缸?你不应该问问这楼主么?况且人家只问你力多大,没让你选气缸,甚至没告诉你用的是单作用还是双作用的,这么快把包袱抖了,小心失业快哟。

哈哈,对头!

网友:
把负载沿气缸活塞杆和垂直于气缸活塞杆两个方向分解,解方程求解。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写k的活人

网友:
这个机构是怎么样的?气缸的活塞杆这个铰链是怎么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画得有问题,气缸这样放,你的盖子根本到不了这初始位置。180,75是初始位置,那躺着的那块板算啥 ...

支点位置在力臂的下方,怎么会不能复位

网友:
|缘浅发表于 12-09 09:11
支点位置在力臂的下方,怎么会不能复位

支点位置与你的盖子的旋转点要在同一水平线上,你的盖子的起始位置才能是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