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最大节线长怎么给?

楼主(2020-12-05):
同步带最大节线长给多少?速度200mm/s,负载50KG。其余参数如图。

网友A:
节线长是跟你的行程有关系啊。跟负载和速度都没关系的。

网友:
你只有图片啊?有个叫测量,你把你那皮带零件拿来,一测周长,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线长是跟你的行程有关系啊。跟负载和速度都没关系的。

我的意思是我的同步带能做多长,不能说做无限长吧。不是说这同步带怎么测量怎么计算它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的同步带能做多长,不能说做无限长吧。不是说这同步带怎么测量怎么计算它的长度

长度是你的行程来的啊,你爱做多长就做多长啊,你实际情况需要多大的行程你就多多大行程可以了,做好涨紧结构就行了。这逻辑问题怎么说不明白了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的同步带能做多长,不能说做无限长吧。不是说这同步带怎么测量怎么计算它的长度

如果是闭口同步带,是有标准的,有最长的可选,或者订制。如果是开口同步带,你按照实际需要的行程来定节线长就行了,不用计算的,同步带的选型不考虑你节线长是多少,只考虑能不能带得动,能不能带的动跟皮带的齿形宽度什么的有关系,跟皮带长度没关系。这就好比一根绳子能拽动100kg的东西,这个绳子是一米还是两米都无所谓都可以拽动的。但是如果硬要抬杠如果绳子一百万米长还能不能拽动,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太长涨紧是个大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