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接头怎么快速

楼主(2020-12-05):
气动接头有很多怎么能快速区分1/2、1/4、3/4、3/8、1/8等。给一个直径的接头怎么看出是及分之几的

网友A:
有效可靠的方法当然是测量

网友:
接头上一般都有标识。

网友:
这个都是基础标准的螺纹,记住即可,不行打印出来贴在桌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可靠的方法当然是测量

能用什么办法快速区分呢?

网友(2021-05-19):
多看,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