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就一台气液增压缸和一对光栅,一个计数器,电路需要啥配件

楼主(2020-12-05):
如题,电路上面,除了空气开关,24V电源,要有几个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呀,自己整了两天了没头绪

网友:
你想干啥?

楼主:
切个塑料件,三四个毫米厚度

网友:
这个得根据你的动作要求来。你的缸体要怎么动作,需要怎么配合,计数器要怎么工作、光栅要怎么工作,知道你的需求才能知道怎么接电路。如果自己确实搞不懂自己想干啥,就搞个PLC上去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不需要考虑要多少继电器,PLC上面想整几个都可以

网友:
请高手吧

网友:
动作太复杂需要增加PLC的哦!

网友(点评):
动作就是傻瓜式,切断提起,今天问了个高级机械工程师,他也不甚了解,我们没有电控,只有我画图和装配

网友:
先把动作时序图搞出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
用手动控制不行吗?

楼主:
|月舞云袖0发表于 12-07 08:10还要个控制卡和一个滤波器,220V交流电流进来,经过空开,再经过滤波器后,接开关电源,流出来的就是24V的直流电,24V直流电流到光栅给光栅提供工作电流,24直流电还并流流到接控制卡,控制卡上接各种信号,比如光栅的信号控制,和继电器,继电器再接电磁阀,电磁阀连增压缸,基本就这样了,剩下的启动急停按钮啥的应该不用说吧,另外电路中还要加端子排,方便后期维护或者扩充,滤波器一般是防止信号干扰的,我也不知道你这就控制个增压缸是否一定需要加滤波器,只做过两个项目的机械设计,不太了解电路,自己总结的,如有错漏,敬请谅解

网友:
就买一个小型的小点数的PLC就行了,三四百块钱就够了,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不要了,到时候工艺改了,用PLC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