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工作游隙如何测量计算

楼主(2020-12-05):
求教各位大佬,感激不尽

网友A:
在轴承端面做一个标记,然后把轴承左右转动180度,用塞尺插入滚珠和外圈之间,就知道游隙是多少。有经验的装配钳工都懂游隙的测量。

网友(点评):
轴承的工作游隙要怎么算呢

网友:
上百分表

网友:
用塞尺测量,插缝隙里

网友:
有那种检测仪器,一遍高速旋转一遍测旋转圆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轴承端面做一个标记,然后把轴承左右转动180度,用塞尺插入滚珠和外圈之间,就知道游隙是多少。有经验的 ...

层主的指是轴承的径向游隙的测法吗,想请教一下圆锥滚子轴承轴向游隙的测量方法,谢谢大佬~

网友:
轴承按游隙区分,分为可调整游隙轴承(单列圆锥滚子,单列角接触球轴承)。不可调整游隙轴承(深沟球,圆柱滚子轴承等)
测量不同轴承的游隙需要不同的工具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