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以前下载过的内容?

楼主(2020-12-06):
怎么查看以前下载过的内容?

网友:
好像没有,网页上如果没删除得话,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网上的一般都有记录,你可以黑入别人数据库,或找律师持相应文件找网站提供。就看你用途了

网友:
什么下载的??所以还是用迅雷合适,这样都能做记录的。

网友:
浏览器,按ctrl+J,可以查看下载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