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端面有刀纹,和x向斜铁有关系么

楼主(2020-12-06):
加工端面的时候光洁度不行,有刀纹一圈圈的,一样的工艺,另一台没事

网友:
燕尾轨?当然与塞铁的关,另外可能:主轴不垂直;端面铣刀不对称磨损。

网友:
车端面?铣端面?

网友:
图纸上对加工面的粗糙度要求是多少?这个零件是什么材质?

网友:
主轴轴承看看

网友:
刀刃有磨损吧,没有把刀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