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割不出来??

楼主(2020-12-06):
   开发了一副焊接工装,因为产品焊接变形太大了,不得以使用了焊前预变形,俗称焊接反变形,就是本来要平整得产品在焊接前故意焊接变形得反方向给搞弯,焊后因为变形反而变得平整得工艺手段!

为此,我做了一个斜面垫块,把工装得平面给故意整斜;

    通过焊前反变形解决了工艺难题,但出现一个新的问题,这个图纸的零件,采购找了两家供应商,都说做不出来!!说是这个零件500多长,一头只有50丝,线切割没办法给;而且还有公差,都不肯接单。。。

但以我的思维,用过10mm厚得45#钢板,平铺用磁铁吸在线切割机,这样割出来应该没啥问题啊。。。

没人接单比较狠啊,焊接工装又比较急用斜面垫片,不得已我只有改图纸,我说公差不要得行不行?他们说还是做不出来,太薄了,有长!

没招儿了!我把图纸改成这样:公差不要了,而且分成三段!

最后供应商割出来是这个鸟样!

最后,勉强能用~

我真是不知道这是供应商加工能力不行呢?还是这零件真是我设计有问题呢,本身就割不出来?

网友:
0.5mm不好干。可以只加工后半段,用后半段把两件反向垫起来。

网友:
有难度,钱又没到位

网友:
  整条线切割后,变形量不堪入目。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2-06 19:420.5mm不好干。可以只加工后半段,用后半段把两件反向垫起来。
是不好干,我也觉得分两端还可以,三段太多了!

楼主:
|点点人生发表于 12-06 21:37有难度,钱又没到位
供应商是采购找的,他们经常狼狈为奸的搞我们设计。。。

网友:
看上去是钱的问题

网友:
先割,后磨...用点好材料,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楼主好:
       算好尺寸拿几个平垫找磨床磨一下,焊接反变形量一下就拿准了吗?

网友:
钱没到位,中国牛逼的高端厂家不要太多了。

网友:
这个割过700多长的,一根价格2000多出头,估计你预算cover得住吗?

网友:
这。。。这玩意看着确实很难搞,而且这个要焊接的工件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么薄的板也能拉住吗?有没有别的方式做工装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

网友:
钱没到位

网友:
一看就是不懂工艺,对加工不了解的才会这样设计,一条这么长,这么薄,线割是做不出来的,用其他方法做出来你们公司也接受不了那价格

楼主:
|一个小学生呀发表于 12-07 11:35这个割过700多长的,一根价格2000多出头,估计你预算cover得住吗?

我也认为是成本问题,不可能真的割不出来的。

网友:
头一次见这么牛X 的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是成本问题,不可能真的割不出来的。

对,工艺是受多方限制的,不能只考虑设计,也要考虑预算,采购站在他的立场也是对的,大家要多方面平衡。

网友:
设计有问题!工艺有问题,本本焊接是有应力问题,不是靠你简单的思维能防变形?线切割加工500长不变形?回去脑补一下,你能磨出来0.5不变形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2021-03-04):
能加工出来估计也解决不了问题,线能量和环境温湿度一波动就把你的反变形量抵消完了,刚性固定,分段退焊跳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