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为什么都拧不开瓶盖?原来如此!

楼主(2020-12-06):
     瓶盖是通过与瓶口的配合紧固在瓶口上的,是为防止瓶内物质泄漏,以及外界细菌的侵入。拧紧瓶盖后,瓶口深入瓶盖顶到密封垫,瓶口的内测凹槽与瓶盖的螺纹相互紧密接触,为封合面提供压力,几道密封结构能有效的避免瓶内物质渗漏或者变质。

      瓶盖外沿还有很多的条状防滑沟槽,这是便于开盖时增加摩擦力。

塑料瓶盖生产的两种工艺

1.压塑瓶盖生产工艺
压塑瓶盖没有料口痕迹,看起来更加美观,加工温度底,收缩小,瓶盖尺寸较为精确。

上下磨具合模,在模具内被压成瓶盖形

被压塑成形的瓶盖留在上模,下模移开,瓶盖经过旋转盘,瓶盖按内螺纹逆时针方向被从模具上取下来。

2.注塑瓶盖生产工艺

     注塑模具体积大,更换麻烦,注塑每模出多个瓶盖要求压力较大,材料加热温度较高,能耗就比压塑高。

    将混合好的料放入注塑机内,在机器内把料加热到230摄氏度左右变成半塑化状态,通过压力注射到磨具型腔内,冷却定型。

注塑后,模具倒着扭,让瓶盖掉出去
     瓶盖冷却收缩模具逆时针旋转运动,在推板的作用下将瓶盖顶出,实现瓶盖自动脱落,采用螺纹旋转脱模能够保证整个螺纹的完整成型,可有效的避免瓶盖的变形划伤。

瓶盖印字

印了字的瓶盖

防盗圈(环)的生产

     细心的你会发现瓶盖还包括了防盗圈(环)部分。就是在制作好盖子部分后再经过切割防盗圈(环),一个完整的瓶盖就生产完成了。

     防盗圈(环),就是瓶盖下面的一个小圆圈,也叫一次性断裂防盗圈,拧开盖子防盗圈就会脱落留在瓶子上,通过这个可以判断一瓶水或一瓶饮料是完整的还是被打开过的。

      通常我们会想,在包装时瓶盖和防盗圈(环)是一体的还是后连上的?答案是一体+环切

     制作好的瓶盖面朝一个方向排队,送去环切,被有牙齿的环切刀一划拉,就做出靠点连接着的防盗环啦~

步骤如下:

瓶盖面朝一个方向排队,送去环切路上

瓶盖面朝一个方向排队,送去环切路上

环切中

有牙齿的环切刀

防盗环与瓶盖分离

   瓶盖之所以能够十分牢固地密封与其制作工艺和结构密切相关。于是,就有人问,为什么很多美女总是不能拧开塑料瓶盖呢?

    有人说这是套路,如果女生能把所有瓶盖都拧开的话,那男生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

网友:
LZ大侠能拧开所有瓶盖吗

^_^

网友(点评):
嘿嘿!不是所有的瓶盖都能拧开。

网友:
这个分析很透彻。

网友A:
印字时瓶盖是冷态,冲压打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字时瓶盖是冷态,冲压打字?

喷墨吧

网友(点评):
喷码应该是生产日期、批次信息,在灌装时才会喷。

网友:
大部分盖都还是女生自己拧开的!

网友B:
为什么瓶盖有那么多种颜色?瓶身基本上都是透明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瓶盖有那么多种颜色?瓶身基本上都是透明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的吗?

瓶身透明可能是为了上光测之类的吧,瓶盖不清楚,可能单纯为了好看?

网友:
如果女生拧不开矿泉水水瓶盖,那说明这个设计或者制造有问题。

网友:
虽然她们可能拧不开瓶盖,但是有可能拧开你的天灵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瓶身透明可能是为了上光测之类的吧,瓶盖不清楚,可能单纯为了好看?

可能为了抽奖吧

网友D:
那为啥她们拧人家耳朵的时候那么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为啥她们拧人家耳朵的时候那么有力!!

哈哈哈!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为啥她们拧人家耳朵的时候那么有力!!

粑耳朵,你暴露了

网友:
我见过一个主要是不知道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拧。

网友:
人前 :拧不开小瓶盖
人后 :5加仑水桶直接扛着走

网友(点评):
哈哈哈!这话得藏着说,不能明着说。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就好

网友:
冲着标题进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瓶盖有那么多种颜色?瓶身基本上都是透明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的吗?

一个塑料瓶是由三种塑料原料构成,大多数瓶身透明的是PET(食品级),瓶盖是有颜色的用PE(食品级)。而瓶身印刷彩色塑标是普通PVC(非食品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个塑料瓶是由三种塑料原料构成,大多数瓶身透明的是PET(食品级),瓶盖是有颜色的用PE(食品级)。而 ...

不同瓶身部位用不同材料可以理解,学习了。可这个颜色难道纯粹是为了好看?

网友:
抗的起麻袋,就是拧不起瓶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瓶身部位用不同材料可以理解,学习了。可这个颜色难道纯粹是为了好看?

瓶盖颜色就是为符合产品色调风格。一般来说,带颜色的塑料是不与食品接触的,食品用的PP塑料(原材料)是合适的,不怕酸碱盐,温度+12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