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0-12-06):
cad画图时,钢板折弯展开图及折弯线的计算方法

网友:
那你得明白中性层值 K因子 折弯系数 折弯半径 折弯扣除 ......
或者这样——有个软件叫SolidWorks 你用它将钣金件模型做好后出工程图那你所需要的就全都来了

网友:
最好看一下专业的教程,以免被错误误导。

网友:
厂里一般都是用折弯扣除来算展开。用三维软件展开就方便很多

网友:
一般钣金折弯厂都有自己的一套计算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