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皮带的包角

楼主(2020-12-06):
如图所示,因为空间受限,想用一个动力带动3个轮子,用圆皮带为传递动力,轮子为一排,无精度,弄成两边小轮中间大轮,但是大轮包角就很小,如果加大圆皮带张紧力,这样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φ45的轮......带轮还可以这样用?好吧 这超出了我的认知

网友:
带轮包角不满足,中间大轮转不了吧?大轮要转动必须要有产生扭矩的力才行。

网友:
按你的方法,中间轮子带不动。    如果中间轮子变成双皮带的就可以了

网友:
加几个涨紧轮使中间皮带接触面大些不知可行不

网友A:
  为啥不用双排轮?

网友B:
楼上正解,用双排或多排轮不就解决问题了?现有结构不行。

网友:
同步带轮可否?

网友:
同步带轮吧

网友:
用两条皮带不香?

网友:
不知各自受力大小,正常中间轮不玩活儿,跟着无载空转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双排轮?

实在是没有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用双排或多排轮不就解决问题了?现有结构不行。

实在是没有空间了!

楼主:
没空间了大哥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讲链轮包角要大于120°,我觉得皮带也应该类似要有120°的包角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带?传动的应该是V型三角带吧。。。

网友:
两根皮带和空间无关吧

网友:
给一个图表示一下哪个方向有空间,这样大家给出的方案能更准确一些!

网友:
中间的大轮子只有支撑作用,相当于一个导向作用,这个轮时转时不转,扭力不够

网友:
中间这个轮有啥用?

网友:
改成两条皮带,轮1拖动轮2,轮2拖动轮3

网友:
猛一看,还以为是双皮带,恕我眼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