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想做一个方向盘下面带一根转轴,转轴套在空心管上,方向盘转动时要求阻尼大

楼主(2020-12-06):
请教一下,想做一个方向盘下面带一根转轴,转轴套在空心管上,方向盘转动时要求阻尼大,可以360度自由转,这种情况用什么机械设计比较轻便?

网友: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
汽车不是就是这原理啊。怎要求阻力大

网友:
阻力大?五菱宏光的阻力就挺大的,反正我不吃饱饭是转不动方向盘

网友:
用平面的推力球轴承不行吗。。。

网友:
轴向力或径向力的弹簧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