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大佬,我已知涡轮的模数压力角齿数,如何画配套的蜗杆

楼主(2020-12-06):
导程我知道等于模数成3.14 那么扫描的截面形状改如何绘制呢

网友:
三维软件不是可以直接生成这个三维模型的么?里面参数按照要求设置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
估计是个机械新人。你是画3D的话,最好用插件,你画2D的话,写清楚参数即可。

网友:
这种东西用插件出就行吧,别自己画了

网友:
扫描的话,断面形装是梯形,夹角是2倍的压力角,标准的ZA蜗杆,中径就是一半的导程。

网友:
这种还是用拆件画方便,你捣鼓几个小时的,别人一分钟自动生成。

网友(点评):
谢谢各位了,明白了

网友:
如果单纯为了三维模型效果可以搜索蜗杆建模画法。

网友:
插件比较方便

网友(2021-09-07):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