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活塞密封支撑环(挡圈)开口缝隙大小确定

楼主(2020-12-07):
U型封或Y型封后面加支撑环,也有称为挡圈的。挡圈这个名字容易和轴卡挡圈混合;支撑环也容易和支承环、导向环混合。请问大侠有没有标准给出过名字,结构形式,允许开口缝隙的大小。网上查了一下,只见到企业标准,名称起的就是支撑环(挡圈),对开口允许缝隙大小没讲,只有内外径和厚度。应该向活塞环一样给个开口后的尺寸和缝隙闭合后的尺寸,装配后才能对U型封起到支撑作用。
工作现场反应他们换了密封组件后锁紧缸漏油。经查外径63mm的支撑环(挡圈),装入后有1.2mm的切口缝隙,在210bar的压力下,U型封被挤出。

网友A:
湾湾的叫法

网友B:
可以叫背托。
背托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实在不好装,只能开口。开口时,不能让背托躺下切口,要让它立起来,刀伸到孔里去,斜过45度切口。这样装上后就没有缝隙,只有一个很缓的台阶。你们八成是切口方法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湾湾的叫法

是图中(0)(2)单向活塞封后加了一个支撑环(挡圈),是为了便于安装只允许切开,不允许去除材料切口的。现场没有买我们的密封组件,他们自己买的切了一个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叫背托。
背托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实在不好装,只能开口。开口时,不能让背托躺下切口,要让它立起来, ...

背托这个名词挺好。在GB/T15242中导向/耐磨环的名词是支承环,和支撑环很容易混淆。

网友C:
楼主是给液压工程缸做配套的吗???

网友D:
一般叫挡圈,O型圈配的挡圈一般比O型圈外径小0.2-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给液压工程缸做配套的吗???

是产品上用液压缸。设计时密封组件是供应商根据压力、温度、速度给选的型号,多年使用一直稳定。这次客户反映他们的液压缸漏油,才看到他们用的支撑环(挡圈)有切口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叫挡圈,O型圈配的挡圈一般比O型圈外径小0.2-0.3

这个是配在U型密封后面的,外径可减小的值和挡圈材质、工作压力、温度、运动速度有关,理想状态是在工作中状态正好形成0间隙。

网友E:
挡圈尽量不要开口,要不就斜切,装上去后用东西黏住,有切口就容易渗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挡圈尽量不要开口,要不就斜切,装上去后用东西黏住,有切口就容易渗油出来

切口部位对U封的支撑弱。聚四氟乙烯用什么粘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切口部位对U封的支撑弱。聚四氟乙烯用什么粘比较好?

聚四氟乙烯材料与任何材料粘接效果都不是很好,这也是不好攻克的一个难题啊,可以去网上找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聚四氟乙烯材料与任何材料粘接效果都不是很好,这也是不好攻克的一个难题啊,可以去网上找下,试试看

号称塑料王,有人提供过胶,但对活塞密封支撑环(挡圈)没有粘过,没见哪家公司给过粘接的要求。

楼主:
这个资料推荐了支撑环(挡圈)工作压力、液压缸和活塞单边间隙、挡圈材料的曲线,可做选择参考。如一个63直径的缸工作压力210bar、液压缸和活塞单边间隙0.44mm、挡圈材料的曲线对应可为19YF.

楼主:
一个密封虽小,对整个机器的影响却非常大。常听说格莱圈、斯特封,反而国家标准的同轴密封听说的少;泛塞封还没见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