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栏里没有,请问我该怎么查看?

楼主(2020-12-07):
新手想查看此图的建模步骤,进行修改,可是左边栏里没有,请问我该怎么查看?

网友:
你 这个模型是被去参数化后的,之前的模型树没有了,步骤也没有了,现在你想改哪直接改。

网友:
这个建模步骤很复杂么?拉伸,放样,旋转,阵列,你问这会儿,自个儿就画完了

网友:
这个选项卡不是设计树啊,上面一个才是

网友:
这个数模很多已经变成体了,很明显是被去参了,之前的建模步骤无法查看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转换成体了,没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