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力的计算求教

楼主(2020-12-07):
本人做了一个不锈钢盖子,钣金的,因为比较大,重量就比较大(使用场合要求不能太轻),不知道普通成年人开盖子需要多少力量,所以不能确定盖子最大能做多重。

想问问各位:

1、知不知道一般人员能够使出来的力量的标准是多大(单手)?

2、根据设计情况如何在理论上去计算这个力?

网友A:
按照图示的意思,我双手勉强可以,单手累死我也抬不起来……

网友(点评):
买装备,穿戴外骨胳。避免骨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图示的意思,我双手勉强可以,单手累死我也抬不起来……

重量和力臂长度我都是随意定的整数,不是实际参数

网友B:
500N,一般人抬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N,一般人抬不起来,

重量力臂我随意写的整数,请问500N怎么算的?

网友C:
温习一下了机械设计手册,第10章人体工程学,有提到男性手掌平均握力400N(最大500N),女性为300,手指捏压力100,你要是较真计算,当我没说;其补充一句,他其他推力,拉力方式都有提到。

网友:
标准体形的男性单手拉力是体重的一半,所以男性体测会考引体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习一下了机械设计手册,第10章人体工程学,有提到男性手掌平均握力400N(最大500N),女性为300,手指捏压力 ...

网友D:
按一个中等个子的人的体重估算。请把这个盖子的使用工况简单说明下。

网友E:
最简单的,你找几个健身用的哑铃,呼哈、、呼哈,测试下,就知道你的举力如何了?好像设备在设计时,默认超过20公斤,人就会发生搬运困难,所以超过20公斤的设备需要设置吊装位置。建议你设定安全装置,免得砸下来,出安全事故。

网友F:
轻点好,因为不能按照一般平均标准来做这种设计,否则会涉及到安全问题的。

说个题外话,我们有一台设备做的触摸屏最高位置是1600mm。有一家客户说你这个太高了,要降低150mm才行,我们觉得有点找茬的意味,去了以后发现人家没找茬,老板和操机员都很矮,要摆个垫木才够得着,所以还是给他们做了降低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一个中等个子的人的体重估算。请把这个盖子的使用工况简单说明下。

手动使用,频率也不大,需要的时候人员把盖子打开,,打开后有一个插销限位,主要施力过程就是在掀开盖子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你找几个健身用的哑铃,呼哈、、呼哈,测试下,就知道你的举力如何了?好像设备在设计时,默认超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轻点好,因为不能按照一般平均标准来做这种设计,否则会涉及到安全问题的。

说个题外话,我们有一台设备 ...

是的,就是这个没有一个标准,能做轻肯定做轻

网友:
可以尝试加氮气弹簧或者用滑轮一类的做负载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和力臂长度我都是随意定的整数,不是实际参数

重心在中间,随便力臂是多少,抬的力都是重量的一半。除非重心不在中间。

网友G:
盖子的打开方式非得是掀开吗

网友:
做过槽车上的人孔盖,直径500重20公斤,单手轻轻松松

网友:
你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杠杆,按照杠杆力计算就可以,楼上已经给出了答案,我就不重复了。我觉得就算能提起来,此类需要人操作的零件还是越轻越好

网友:
这种情况不能让人反复操作的

网友:
就像楼上讲的,要综合考量安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盖子的打开方式非得是掀开吗

是的,客户那边有同样的东西,结构是要求一样,就是大小不一样

网友:
我估计自己两只手都很难抬起

网友:
200斤的盖,一个人能整动吗?得用吃奶得劲!!!!!!!!!!!!!!有点重

网友:
如果盖子重两百斤了,建议上面加吊耳之类,到时候用那种小型简易电葫芦或者叉车吊起来

网友H:
盖子100公斤的话,抬起重量最大50公斤,重量不算太重,本人业余健身爱好者,硬拉100公斤7-8个。只要有合适的把手,50公斤对于成年男性不是问题,前提是没有腰间盘突出,以及便于全身发力。盖子抬起后应有插销或挡板之类固定,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一个成年男子,搬运的重量不能超过30kg,女子不能超过20kg。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盖子100公斤的话,抬起重量最大50公斤,重量不算太重,本人业余健身爱好者,硬拉100公斤7-8个。只要有合适 ...

网友I:
机械工程师需要用到的知识非常庞杂,我们不能可能全都懂或者全都记住,但得知道去哪里查找。建议闲了的时候把机械设计手册从第一卷翻到第五卷,看看上边都有些什么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械工程师需要用到的知识非常庞杂,我们不能可能全都懂或者全都记住,但得知道去哪里查找。建议闲了的时候 ...

买了一套,放在厕所了,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套,放在厕所了,你懂得

你确定不是用来练习肱二头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