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洋钉自动称重&包装

楼主(2020-12-07):
有大师做过洋钉类似的运输、称重、包装?

补充内容 (2020-12-8 08:33):
实现自动化,6S完成20KG,要求简单实用

网友A:
V槽运输,计数优于计重,包装机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V槽运输,计数优于计重,包装机有成品

20KG 6s可以搞定吗

网友:
多放几台。

网友:
为什么还叫洋钉?

网友(点评):
想必ZL也是没有见过“土”钉!

网友:
询一下震动盘的厂商,应该都会给出解决方案的!

网友B:
这破烂玩意不是论袋卖吗?不需要振动盘整理,直接过磅包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破烂玩意不是论袋卖吗?不需要振动盘整理,直接过磅包装就行了

想实现自动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破烂玩意不是论袋卖吗?不需要振动盘整理,直接过磅包装就行了

就是嘛。

想自动化的一般是装带的特殊钉。

网友:
这种钉子,外形尺寸一致,用振动盘做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