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槽尺寸公差咨询

楼主(2020-12-07):
前辈们,我想直接开个沉孔放o型密封圈,手册上只有沟槽的,像沉孔之类的和沟槽类的公差是一样的吗?

网友A:
第一个图的结构是个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的结构是个啥意思?

装o型圈

网友B:
表达不清楚,是不是想直接在沉孔中放一个O形圈,就像液压阀端面贴合处,为防泄露,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达不清楚,是不是想直接在沉孔中放一个O形圈,就像液压阀端面贴合处,为防泄露,对不?

对的对的

网友C:
一般不建议沉孔放O圈这样的用法(但是iso标准的板式阀都是这么用的)

实际上已经不是公差的问题了,而是整体尺寸都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D:
找个O型圈样本,上面有建议开槽尺寸和公差的。

网友A:
你说的沉孔是在画红色圈的地方再做一个凹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O型圈样本,上面有建议开槽尺寸和公差的。

o型圈都是对应的沟槽不是我要的这种结构

网友E:
查GB3452.3,应该是H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沉孔是在画红色圈的地方再做一个凹槽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手册上有红色框选部分我实际想要的要去掉红色框框部分,就是6楼前辈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GB3452.3,应该是H11

这是对应的沟槽,而我是想要类似6楼前辈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建议沉孔放O圈这样的用法(但是iso标准的板式阀都是这么用的)

实际上已经不是公差的问题了,而是 ...

前辈有相关资料可以推荐一下的吗,或者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密封圈G30-29.4*3.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意思是手册上有红色框选部分我实际想要的要去掉红色框框部分,就是6楼前辈说的那种

这样起不了密封作用吧?当端面零件压在O型圈上,O型圈会朝着没有压力的方向变形(即朝着内孔变形),这样还怎么封住介质的压力呢?尤其是外压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有相关资料可以推荐一下的吗,或者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密封圈G30-29.4*3.1

我找找看啊,不一定有

网友F:
这个液压阀上很多这样密封的,以前改结构的时候没有深究。现在做隔爆外壳,也要用到这些密封圈,设计手册推荐的是槽深是密封圈线径的0.8倍,比如1.5线径的槽子宽度是1.5,深度是1.2,我一般都是自由公差. 液压密封这块还是找供应商问问比较保险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起不了密封作用吧?当端面零件压在O型圈上,O型圈会朝着没有压力的方向变形(即朝着内孔变形),这样 ...

其实iso的阀有不少都是这样用的,因为空间受限,而且外部没有压力……当然,使用的时候也存在问题,比如安装的时候O圈很容易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iso的阀有不少都是这样用的,因为空间受限,而且外部没有压力……当然,使用的时候也存在问题,比如 ...

脱落倒不会吧,主要是密封效果很差,内压可能不泄露,也可能产生泄露,把问题置于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中,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外压一定封不住的。

网友G:
这么用没问题的,只不过你如果拧螺丝的话得考虑一下怎么防划伤和密封圈扭转变形

网友H:
建议不要照搬手册,O形圈的压缩量跟本身的硬度是有关的,之前接触一个产品用的EPDM,70度的,压缩量只有12%,但是很多资料上都是建议静态密封时压缩量为15~30%。而且要看工况是内压还是外压,来确定O形圈应该是接触外圈还是内圈。手上有本资料,写得比较详细。。。有空传上来

网友I:
只有研究机械之禅,才能打破思想上的藩篱,才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伊顿标准的24度锥面密封接头好像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外径H11,深度看O圈线径及压缩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起不了密封作用吧?当端面零件压在O型圈上,O型圈会朝着没有压力的方向变形(即朝着内孔变形),这样 ...

前辈,这个封的住的主要是内部低压,也就是说这部分结构提供的力由介质提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液压阀上很多这样密封的,以前改结构的时候没有深究。现在做隔爆外壳,也要用到这些密封圈,设计手册推 ...

好的,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找看啊,不一定有

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用没问题的,只不过你如果拧螺丝的话得考虑一下怎么防划伤和密封圈扭转变形

我这个其实类似液压泵配油路块,不会发生扭转的,相当于两个块贴合一起,密封圈是防止贴合面泄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有研究机械之禅,才能打破思想上的藩篱,才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要恰饭呐,大佬,物质决定意识呀

网友:
看你用什么了,杆上的也可以有密封,槽内也可以有,重要看走什么介质

网友:
问题解决。赞。

网友:
把你的解决方法分享出来吧,大家跟着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封的住的主要是内部低压,也就是说这部分结构提供的力由介质提供了

这种结构你做个试验。

网友:
可以看一下O型圈的密封原理,如@晓昀所说,有安装间隙存在,内压可以密封住,外压基本上无法密封(除非外界压力小于O型圈界面摩擦力)。其实楼主的O型圈密封在此处更像是垫片密封,可以参考一下垫片密封。另外,O型圈的硬度跟O型圈的抗撕裂能力有关,用来衡量O型圈是否容易被介质吹出,硬度感觉还和它的弹性模量有关系,相同压缩量下,越硬产生的接触压力越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意思是手册上有红色框选部分我实际想要的要去掉红色框框部分,就是6楼前辈说的那种

正常情况这种情况下,会有阀(一般针阀)也设计有对应的台阶,实际就类似国标的场景,但是因为结构限制一般槽宽度没有国标规定的那么宽
一般经验,阀板之类上的O形圈槽台阶高度按国标尺寸,外径按密封圈外径,阀按密封圈内径稍小(或者也可反过来,如果经常需要换阀的话,换阀时可以把圈套阀上方便操作),公差可以按+0.1(阀是-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这种情况下,会有阀(一般针阀)也设计有对应的台阶,实际就类似国标的场景,但是因为结构限制一 ...

我是不需要阀的,是两个块孔道连接保证连接面不泄露的所以我目前考虑的是直径33.4深2.4(小了可以改,大了就费了)用G30 29.4*3.1的密封圈,可行吗,前辈

网友C:
沉孔尺寸可以参考旧标准:GB/T2878-1993 液压元件螺纹连接 油口型式和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沉孔尺寸可以参考旧标准:GB/T2878-1993 液压元件螺纹连接 油口型式和尺寸

网友:
设计标准H10和H11都是可以选用的,主要是考虑压缩量,这个槽的深度有时还是经验值比较靠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不需要阀的,是两个块孔道连接保证连接面不泄露的所以我目前考虑的是直径33.4深2.4(小了可以改,大 ...

那你最好就是按国标样式设计成槽,可以上端面做内径台,下端面做外径台
深度基本合适,直径有点偏小,安装时会有点麻烦,可能会扭,压力在内侧的话,密封圈槽直径(外径)应该等于(或者略小一点0.3~0.5)
其实做小了也没事,只不过是不适合拆装(拆开最好就换密封圈,因为密封圈压缩量过大,拆开重装就不一定保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最好就是按国标样式设计成槽,可以上端面做内径台,下端面做外径台
深度基本合适,直径有点偏小,安 ...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
|机器画家发表于 12-07 20:41只有研究机械之禅,才能打破思想上的藩篱,才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机械之禅是什么

网友(点评):
可看我的帖子

网友(2021-01-25):
之前做过一个机构也是这样的O型圈放置方式。只要压缩率达到推荐范围,通气后基本不会发生泄漏,压缩率和就和你的沉孔的深度以及配合有关了。
沉孔的直径及公差根据所选的O型圈,再参考密封圈设计手册。选一个大致的值就行了。我并不是完全按照设计手册上的值来设计的。
目前使用稳定,无泄漏。

网友:
电磁阀不就是这么用的密封圈么?

网友(2021-04-24):
好详细的讨论

网友(2024-02-27):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不要照搬手册,O形圈的压缩量跟本身的硬度是有关的,之前接触一个产品用的EPDM,70度的,压缩量只有12% ...

想学习下手册

网友:
先确定是内压还是外压:内压参看3452.2的表12 外压看3452.2的表13。轴向密封压缩量看槽深,槽直径略小于o形圈外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