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上料求助

楼主(2020-12-07):
圆管来料为一捆一捆的,暂且按50根估算,长度6米,直径30mm。
目的是把一捆捆的圆管上料至切管机上,一次上四根,且要布置成附件的放置形式,因为切管机是四根一起切,而且只有摆成附件的示意造型才可以被切管机的夹爪夹紧。
上料方式可以采用正常的圆管上料,一次推一根上来那种形式。
但是瓶颈是怎么摆放成附件的造型(竖起来的菱形),哪位大侠有些巧妙机构,可以供参考。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来料怎么样,人工or自动?
可以做个带四个过孔(棱型)的工装,上料时先穿过工装导向

网友(点评):
圆管是一捆一捆的。应该是行吊一捆一捆吊过来的。 怎么样让他穿过工装?一根一根穿?那又是如何变成一根一根的? 请指点迷津

网友B:
分四次上料,一根一根摆上去,不就很容易摆成这个形状了吗?

网友(点评):
兄台开玩笑了。呵呵

网友:
四根一起放上去是不是自动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四次上料,一根一根摆上去,不就很容易摆成这个形状了吗?

新买的料都是一捆一捆的,没有人规定你用的时候还必须是一捆一捆地用。一捆绝不仅是四根。肯定要拆包,那么就是一根一根地上料了。管子上料我们以前做过。就是一根一根上的料。

网友:
这么细长的玩意儿,揪一头,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出四根,先放进两个铁轮子的V型槽内,铁轮子没转几下,就成你要的截面形状了,而且是从头到尾,除非管料弯得离谱。

两个轮子的直径该是多少,轴间距该是多少,不用计算,二维草图里就能画出来。

莫非,你也在用Inventor?

网友(点评):
感谢老哥。好主意。 确实,inventor,用了七八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料怎么样,人工or自动?
可以做个带四个过孔(棱型)的工装,上料时先穿过工装导向

从上面放

网友(点评):
您这个也是个好主意。感谢老铁。

网友:
做一个夹子,气缸推动上下,先上升收料,然后下方的时候放到V槽中并收拢圆管,然后推出

网友:
圆环上料,之前用过那种叉型上料机构,利用斜面导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