篷布与篷布相互连接的方式

楼主(2020-12-07):
最近需要进行覆盖篷布,遇到了问题。2个篷布拼接的位置,开的扣眼不重叠,我画了个简图。左边是2个篷布拼接的扣眼分布,很不规则。
右边是我要2个叠加的效果,中间想着用打某种绳结的方式固定。

现在解决方案有2个:一种是2个篷布重叠后,直接打孔器,重新打扣眼。用打绳结的方式,可以让2个布拉紧。

另一种就是我画的,某一种我不知道的绳结方式,实现2个布拉紧。

成本高的就是2个篷布一起热合,但是我这个收边了,成本比较大了。

这可能有点偏题,各位前辈,谁知道哪种绳结方式能牢固的串起2个扣眼不同的篷布

网友A:
这要画图?我一般拿订书机订

网友B:
重新打孔,穿篷布扣眼,买篷布扣眼也不贵,还好看,干出的活也像那么回事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新打孔,穿篷布扣眼,买篷布扣眼也不贵,还好看,干出的活也像那么回事儿。

要我看,穿针引线最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画图?我一般拿订书机订

篷布很厚实的话,这个订书针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我看,穿针引线最快捷。

也可以!也是一种比较简洁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画图?我一般拿订书机订

0.8mm厚的  大货车那种篷布  普通的订书针没啥用的

网友D:
这种帆布直接用绳索给拉紧不行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帆布直接用绳索给拉紧不行吗?我

20米长的,普通穿绳打结的拉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