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问题求助

楼主(2020-12-08):
滚子单排链链条侧面焊接一个工装,物体在链条侧面和工装连接,工装拉动物体直线往复运动,忽略摩擦力,按按要求的速度和环境计算超过链条的抗拉载荷,但双排链就不会,但因为综合原因只能用12A 单排链链条,如果在物体的另一侧再加一根12A 链条和工装,与之前链条对称,在物体两侧同步转动带动物体运动,只要装配合格,同时受力,这样是不是就是每根链条收到之前一半的力,就可以满足要求???求助求助!!

楼主:
就大概这样的。。。

楼主:
是不是只要同步转动,工装同时受力,每根链条的受力会减一半,抗拉载荷就能达标???求助求助

网友:
你咋算的拉力?这跟速度有关?

网友A:
|譬如朝露发表于 12-08 09:27你咋算的拉力?这跟速度有关?
启动加速度

网友:
如果你在重力上的问题解决了,两排链条是可以的,链轮、轴、键要保证同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加速度

你觉得他这样的空间布置,拉断力是是启动加速度造成滴,不是重力造成滴?更何况,速度大并不代表加速度大。还有他好像一点常识都没有,却做着如此大负载设计,是件危险的事情。

网友:
水平运动最大的力是摩擦力,忽略摩擦力,还有什么?重力?

网友:
理论上讲,没错啊

网友:
咱们在选用练条型号的时候,上面都是有抗拉强度和负载得,在这个范围内选用,一般问题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加速度

AAAAAAAAAAA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