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众位大神,这种双曲面钣金如何加工?

楼主(2020-12-08):
最近老板接了一个大金属花盆的工程,里面有些叶片要用板材加工,双曲面的,求教群里有了解的大神没?

网友:
激光切割,手工用锤敲打,冲床
不过你这个去卖铁艺配件的厂子里面能找到类似的花和叶子,

网友:
这么大,敲敲打打肯定少不了了

网友:
这种只有用旋压设备来做了,部分零件改还需要型面校正。

网友:
lz需要一个好钳工

网友:
楼主好:
      预算够的话开模子,预算不够就找钳工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