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2x2mm区域内夹持直径0.4mm左右的探针产品的方法

楼主(2020-12-08):
如图片所示,板上孔与孔之间间隙2mm,每个孔上面放满了直径0.2-0.8mm不等的圆柱体探针产品,长数毫米。
因为产品小,且产品之间间隙太小,要在这么狭小的区域内夹持产品相当困难。
故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一些好的结构设计或者标准件可推荐,感谢!

补充内容 (2020-12-9 08:22):
夹持产品:即既能从孔中取走产品,也能将产品放回孔中,谢谢!

网友A:
牙签可以扎在水果上,反过来,水果也可以带走牙签。

牛顿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刺猬说:我信你个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牙签可以扎在水果上,反过来,水果也可以带走牙签。

牛顿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秀啊。

网友B:
一般的气动夹手不行吗?挑个最小的试试。关键是上面的电机进给精度

网友:
这么小应该是自动取的吗?气动夹手应该可以吧

网友C:
需要多大的加持力?磁铁直接吸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多大的加持力?磁铁直接吸可以吗?

磁铁吸可能不行,无法分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思路吧。俩圆圈是轴承,固定的,俩三角形是爪子,上面最尖的地方是用来夹取物料的,爪子向上推的时候 ...

谢谢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气动夹手不行吗?挑个最小的试试。关键是上面的电机进给精度

我找到的气动夹手最小活动行程都是4mm,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多大的加持力?磁铁直接吸可以吗?

产品重量可能连1g都没有,所以夹持力几乎不作要求。另外是我没有说清楚,我需要在这板上夹持取走产品,并同时也能精确放回板上的孔中,所以磁铁吸难以做到精确摆放产品吧?

网友E:
模仿刀具的弹簧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仿刀具的弹簧夹头

谢谢,之前是有查了这方面的结构,但看上去比较复杂,自己也在尝试设计结构中。

网友:
可否自己做吸盘试试,大概查了微型真空吸盘最小的好像是0.7的

网友F:
自己做一个类似夹爪那样的执行机构 行程自己控制

网友:
自动铅笔;或者最简单的就是一般的夹子。

网友G:
如果一次只取一个随便找个夹爪气缸做个夹头,做个限位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的气动夹手最小活动行程都是4mm,太大了。

你可以做限位啊

网友H:
将产品插入吸管内吸住(磁或气),放料用内顶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的气动夹手最小活动行程都是4mm,太大了。

虽然还想推荐你电动的,但那玩意太贵了,还不如像上面说的自己做

网友:
吸管吸呗。传动这块精度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一个类似夹爪那样的执行机构 行程自己控制

谢谢,这个可以,我自己画了,但是比较复杂,想看看会不会还有其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一次只取一个随便找个夹爪气缸做个夹头,做个限位不就行了

嗯嗯,这样是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产品插入吸管内吸住(磁或气),放料用内顶针

谢谢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鉴于我蛋疼的表达能力,我再看了遍自己说的,好像没说清楚,换个说法,你想象一个滑台,假如上表面是可以 ...

谢谢!非常详细,但是雅科贝思这个我在网上只到电机方面的产品,找不到夹具的,请问有没有相关网站链接推荐?

网友I:
利用圆锥的三抓或四抓夹头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们网站上可能没有,但是他们确实有,因为上个月还来我公司宣传了,但是给我们看的是视频和PPT,没有带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利用圆锥的三抓或四抓夹头不行吗?

找不到足够精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的气动夹手最小活动行程都是4mm,太大了。

大你做限位啊

网友:
美思路,看看大神怎说

网友J:
可以参考图片中的结构。根据产品的夹取要求(有无划伤,硬度等等)设计胀套的加持力大小。可以考虑将胀套做成分体的,加持力完全依靠O型圈。

类似设计

类似设计

网友(点评):
胀套结构可以这样,把胀套分成四部分(可以是不等分的),其中一个对称的两部分做成固定的,内孔尺寸与产品留间隙公差,起定位作用;另一侧对称部分可以是分离浮动的,用来加持产品,材料用有硬度的耐磨非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参考图片中的结构。根据产品的夹取要求(有无划伤,硬度等等)设计胀套的加持力大小。可以考虑将胀套做 ...

谢谢!请问这个涨套和O型圈的夹持力大小如何调节呢?

网友(点评):
如果是整体的胀套,加持力主要是胀套自身的变形和O型圈的张力,如果是分体的,加持力就是O型圈的张力了。你这个工况应该0.6-0.8线经的O型圈就可以啦

网友K:
磁铁下面加一根比孔大一点的管子,针吸进管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磁铁下面加一根比孔大一点的管子,针吸进管子里。

怎么把针准确地放回孔里也是个问题

网友:
真空吸行不行?

网友(点评):
如果能做到定点取放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把针准确地放回孔里也是个问题

管子对准孔很容易的吧

网友(点评):
即使磁铁有小型的通过加电/断电来加磁和断磁,也不能保证没有残留的磁力会吸住探针,不能保证探针能掉出管子。

网友(点评):
那就真空吸

网友:
产品本来就小,为什么还要放在孔里面存放呢?自己给自己找难题,换个盘存放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不行,因为探针必须放进另一处同样狭小的孔里面进行二次加工(进行组装和铆接),并不是放回此板的孔中,我只是懒得作更多解释而已。

网友:
可以看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