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ion重力分析

楼主(2020-12-08):
求助,怎么分析一个机构在重力下会不会倒塌。结构有点偏,看着不太安全,想通过受力分析算一下呢,谢谢

结构高是1500,宽是500,底座长是1000,之前是800,我加了200.受力分析受力没问题,就是想计算这个结构不绑定螺栓会不会倾倒。总重是860KG

加一张俯视图,在工作时有螺栓孔固定,就是担心不工作了把螺栓拆下来会不会倒

网友A:
不推肯定不会倒,往左边推一下就不好说。底部可以加螺丝落地锁一下啊。或者右边加点配重。
这么重,要么就不会倒,倒了就可能会出人命。建议落地锁螺丝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肯定不会倒,往左边推一下就不好说。底部可以加螺丝落地锁一下啊。或者右边加点配重。
这么重,要么就 ...

工作时会有螺栓固定,不工作了也要固定也没问题。但是它到底会不会倒呢,我想知道个计算分析的过程,不能总是可能,大概啊,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网友:
如果没有侧向力,只受到重力的话,肯定不会倒的。、
你用软件模拟的话,除非施加一个侧向力,否则软件模拟也不会倒向一边的。

网友A:
如果用软件模拟的话,其实你简单的看下重心在哪里就行了,如果重心在左边超出实体了,那就有倾倒的危险。但是我就只猜测也能看出来你的重心是在实体内部的,只不过是中心偏左而已。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没有侧向力,只受到重力的话,是不会倒的。

网友B:
有限元分析不管理论力学的事,找本书读读吧,简直乐死本大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软件模拟的话,其实你简单的看下重心在哪里就行了,如果重心在左边超出实体了,那就有倾倒的危险。但 ...

重心在这个位置,从正面看是在中间的。这个是底座800长的 重心往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限元分析不管理论力学的事,找本书读读吧,简直乐死本大爷了

有啥笑得啊不懂就问呗,不是我不愿意翻书学习,有时候交流几句话的事翻书要一两个小时

网友C:
正常是不会倾倒的,除非有人大力推或撞。作为零件摆放的话,周围2米严禁通行,这是安全操作规程的基本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心在这个位置,从正面看是在中间的。这个是底座800长的 重心往前一点

看你图纸这个重心位置,只是单纯放在那里是绝不会倒的。放心吧。
原因很简单,这个只有向下的重力,没有产生侧翻的侧向力,所以不会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是不会倾倒的,除非有人大力推或撞。作为零件摆放的话,周围2米严禁通行,这是安全操作规程的基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纸这个重心位置,只是单纯放在那里是绝不会倒的。放心吧。
原因很简单,这个只有向下的重力,没有 ...

谢谢,那我还按800来算了,材料压缩一点

网友D:
要是有外力就看外力加在什么地方,有多大

网友:
就跟你站那里一样稳

网友:
挖三角形可以不追求好看,质心就能放中间了

网友E:
会不会倒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有没有侧翻力矩;另一个是在静止状态的受力是不是平衡?

网友F:
如果用软件分析,你这个不应该是用simulation分析,而是应该用motion分析。simulation分析前提,如果你的结构受力不能处于平衡状态的话,必然会产生一个大位移。软件是算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外力就看外力加在什么地方,有多大

没啥外力,就是看静止放着会不会倾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软件分析,你这个不应该是用simulation分析,而是应该用motion分析。simulation分析前提,如果你的结 ...

在算重力状态下的时候是会弹出大位移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倒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有没有侧翻力矩;另一个是在静止状态的受力是不是平衡?

没有主动的侧向力,我就是看静止时重心不在正中间的受力状态,会不会倾倒

网友G:
一个物体只受重力能否立住,只要从重心做铅垂线,落点有没有在支撑物体的点围成的图形内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主动的侧向力,我就是看静止时重心不在正中间的受力状态,会不会倾倒

看看重力有没有产生侧翻的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物体只受重力能否立住,只要从重心做铅垂线,落点有没有在支撑物体的点围成的图形内部

好的,学习了。您说的这个理论有准确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重力有没有产生侧翻的力矩?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H:
就是非常简单的力矩平衡
主视图向左侧翻施加最小外力,F外1*H=mg*L1 (L1为重心到倾覆点水平距离,L1用软件量一下)
右视图向两侧侧翻施加最小外力,F外2*H=mg*L2(L2为重心到倾覆点水平距离,L2为宽度一般500/2=250)

网友I:
直接用CAE结构仿真模块对零件的刚度进行分析计算嘛!

网友J:
确定不会倒也是在理论状态下,工程问题还需要结合实际使用,
对使用环境做些要求,是否可以研究下:

①地面或安装面多少角度不平会倒掉,又或者固定其的装置的是否有足够的安全率;
②多大的外力施加会造成倾倒或固定装置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确定不会倒也是在理论状态下,工程问题还需要结合实际使用,
对使用环境做些要求,是否可以研究下: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非常简单的力矩平衡
主视图向左侧翻施加最小外力,F外1*H=mg*L1 (L1为重心到倾覆点水平距离,L1用软件 ...

谢谢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CAE结构仿真模块对零件的刚度进行分析计算嘛!

CAE没用过啊,接触时间段还没接触到

网友:
你这个组件,左边不挂东西的么?要是挂了东西,重心可能就在实体外面了!一定要考虑设备整体状态,包括运动状态。

网友:
左下角为支点,最上方施加一个向左的力,这个力产生的力矩与重力产生的力矩平衡,算出这个力很简单,垂直图面的方向也这样算出个这样的力,你需要做的是猜测这个力从哪来,会不会超过你算出的大小,如果不会超过,或者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力的存在,你静止的放在那里它是安全的。F*1500=860*250,所以F=143KG

网友K:
21楼结合25楼,完美答案,此贴终结!!!!!!其他的多多少少没在点上,或者描述不清晰,或者都可以从这两楼推导出。

网友:
工件重心,倾倒时候的作用点,人力的作用点和方向,大小。两个达到平衡,可以算出来的,不需要仿真。

网友:
要看你滑块上的东西有多重。没东西的话,是不会倒 的。要计算也简单,简单的静力学列2个方程就出来了。关键是你这个滑块后面没配重,滑台可能会自己从丝杠上脱落

网友:
学习来了,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非常简单的力矩平衡
主视图向左侧翻施加最小外力,F外1*H=mg*L1 (L1为重心到倾覆点水平距离,L1用软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物体只受重力能否立住,只要从重心做铅垂线,落点有没有在支撑物体的点围成的图形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K:
21楼结合25楼,完美答案,此贴终结!!!!!!其他的多多少少没在点上,或者描述不清晰,或者都可以从这两 ...

谢谢 我把21楼和25楼两位社友的意见结合了一下

网友:
看质心点落的位置,找可能的偏移支点,看杠杆的旋转判断倾倒方向

网友:
只是摆放,不受外力,倒不了

网友:
找重心,然后看工作时侧向力大小,看固定位置与重心力矩大小,固定方式能否承受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