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打螺丝,怎么能预先装,弹垫、平垫片???

楼主(2020-12-08):
产品上有拧大量M6螺丝人工打螺丝,螺丝要窜弹垫、平垫片,然后在产品上拧紧。有什么方法(设备)能批量准备好穿弹平垫片螺丝~~~~~~···
能让工人直接拿起螺丝装电动螺丝枪就能往产品上拧螺丝!

网友:
可以考虑自锁螺母,不用平垫和弹垫

网友A:
万能宝上搜索【自带垫圈的螺栓】

网友(点评):
三组合螺栓,多的不得了。有S(弹垫),P(平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宝上搜索【自带垫圈的螺栓】

不使用自带垫片的组合螺丝~~~~~~···

网友:
自带垫片

网友(点评):
法兰螺栓

网友B:
为什么不让使用自带弹垫的螺栓啊

网友C:
螺丝允许接触磁性就好办了。

对楼主来说这三样东西的分料应该是很轻松的事儿。

然后就看工人最喜欢最方便伸手拿螺丝的角度,在供料器末端,把最靠前的螺丝掰成与后面的螺丝呈60度左右的角度,那么,在东北的大冬天带着手套也能轻松取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允许接触磁性就好办了。

对楼主来说这三样东西的分料应该是很轻松的事儿。

螺丝:不锈钢内六角M6螺丝,螺丝長度19mm,无磁性(试过)。。
弹垫:普通弹垫(可能有磁性)
平垫:普通平垫(可能有磁性)

网友(点评):
螺栓是不锈钢的,为什么弹垫和平垫不使用不锈钢的呢?这个组合也太奇怪了。如果量大,照样能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让使用自带弹垫的螺栓啊

产品要求!
不使用自带垫片的组合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要求!
不使用自带垫片的组合螺丝~~~~~~···

随便设计个组合弹垫和平垫的设备就行了,现在的三组合螺栓全部是自动穿的,人工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D:
好奇葩的需求,有组合螺丝不用,非要现场穿,真是量大可以做个专用设备

网友:
用组合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葩的需求,有组合螺丝不用,非要现场穿,真是量大可以做个专用设备

~~~~~~···

网友:
模仿螺丝上料机做一个,

网友E:
在震动出料的阶段就可以把弹平垫穿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震动出料的阶段就可以把弹平垫穿起来了。

有照片吗!?

网友(点评):
找一家振动盘厂家,他们有案例。也可以在抖音上搜一下,视频都有。

网友:
法兰面自锁,现在基本都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葩的需求,有组合螺丝不用,非要现场穿,真是量大可以做个专用设备

同觉得奇葩,客户要求没说明理由

网友:
要不在振动盘上料阶段解决,我见过料混合在一个振动盘垫片一个轨道,螺栓一个轨道出料时螺栓刚好掉进垫片里面不然就是轨道加气缸夹取组合呗

网友F:
我们生产线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弹垫供料好说,但平垫是需要分正反的,边缘带点圆角的面必须要朝上,这个就很难解决!

网友G:
那种紧固螺栓平垫圈和弹簧垫圈是连在螺栓上面的,不会掉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生产线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弹垫供料好说,但平垫是需要分正反的,边缘带点圆角的面必须要朝上,这个就很 ...

平垫片是防松,一面弯弧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种紧固螺栓平垫圈和弹簧垫圈是连在螺栓上面的,不会掉落出来。

谢谢,不使用组合螺丝~。

网友:
三合一,怎想的?搞自动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垫片是防松,一面弯弧形吗!?

平垫都是冲压加工而成的,你仔细观察平垫的两个边缘,用手感觉一下两边;一边肯定是光滑的,而另一边是有尖角的感觉会刮手。
我们车间规定有尖角的一面必须朝下。

网友(2021-05-07):
引用 网友F:
我们生产线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弹垫供料好说,但平垫是需要分正反的,边缘带点圆角的面必须要朝上,这个就很 ...

小弹垫怎么上料,振动盘厂家说做不了

网友:
看过一个非标自动化设备。使用震动盘将平垫安装在螺丝上,楼主可以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