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版系统构件功能

楼主(2020-12-08):
如图片所示,这是SOLIDWORKS中的系统构件功能,图中构件轮廓为50*50*3的方钢,生成构件的穿透点为几何中心,但构件圆角的时候圆角处的接头是错位的,请问是WOLIDWORKS不支持做圆角构件还是说操作问题,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操作。

网友A:
你用结构构件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结构构件会如何

有其他更方便的办法画大型复杂的机架吗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结构构件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其他更方便的办法画大型复杂的机架吗

你说的是焊接件里的结构构件吧,我知道这个功能,但没有系统构件来的方便,系统构件可以批量生成整体的机架,结构构件就要慢慢生成对应的组

网友B:
告诉你啊 这个简单的小架子就是结构构件做成的 所以吧你问度娘或B站啥是结构构件然后你就豁然开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啊 这个简单的小架子就是结构构件做成的 所以吧你问度娘或B站啥是结构构件然后你就豁然开朗了

结构构件这个功能我知道的呦,现在是好奇系统构件这个功能的异常问题怎么处理,并且系统构件这个功能相对于结构构架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C:
错位的原因是不是草图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位的原因是不是草图的原因?

应该不是草图的原因,草图是连续性的草图,现在是构件的曲率没有延草图的曲率弯曲才导致错位了

网友D:
2019猜出的新功能,还没接触过,又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9猜出的新功能,还没接触过,又长知识了

没太注意以前的版本有没有,不过这个功能是19版和20版比较耀眼的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

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做机架还是很好用的,就有弯角的地方好像有些问题

网友F:
这个是新功能吗,有机会一定要试用一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新功能吗,有机会一定要试用一下子!

好像是19版以后才有,具体就没那么详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