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长行程直线导轨上电机和气管如何走管走线?

楼主(2020-12-09):
最近需要做一个长行程的齿轮齿条驱动机构,直线导轨12m长,直线导轨上电机和气管该如何走管走线?

网友A:
可以参照电镀线的线缆单独做支架,类似浴帘。

网友:
看看吊机是怎么拉线的就知道了,如果单单是电机,可以考虑用吊机那种接触板

网友:
才十二米,方便的话可以做个收线筒来收放线。

网友:
设计个拖链

网友B:
用拖链不是很正常吗,还有什么其他的的空间要求吗

网友C:
拖链、卷盘、电刷……总有一款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电镀线的线缆单独做支架,类似浴帘。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拖链、卷盘、电刷……总有一款适合你

谢谢建议,用拖链就感觉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拖链不是很正常吗,还有什么其他的的空间要求吗

就是感觉拖链太长了可能不太方便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桁车的那种走线方式,或者动车的那种形式

网友:
有空间,一般都用拖链

网友:
想想动车组,有啥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有那种滑道导向槽,配的有滑动支架,线缆锁在上面就能自动滑动。

楼主:
电刷不行,还有气管之类的

网友:
可以用滑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