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64系统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0-12-09):
有没有大佬用过三菱m64系统老爷机,比如模具上有18个产品每个产品打两个孔,我打孔合金麻花钻头断在其中一个产品,换了麻花钻,怎样跳过麻花钻头断的x位置其,,直接执行下一个x位置,加k没有反应,法兰克系统加k就可以直接跳过钻头断的位置打下一个孔,三菱m64不删除程序情况下怎么做到,有几种方式可以跳过,

网友A:
程序位置前面加个反斜杠 / 就能跳过此 位置了

网友B:
一般的跳段都是/,或者是还有一个按键和/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位置前面加个反斜杠 / 就能跳过此 位置了

好的谢谢,下午上班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跳段都是/,或者是还有一个按键和/配合使用

好的谢谢,我等下上班试试看